【求助】 请问fairchild的 P12GG 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8-08-13):
请问fairchild的 P12GG 是什么芯片啊?
网上查不到资料。

如下图:

不知道该发哪个版,就先发这里了。

知道的,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FDS4935BZ, Dual P-channel MOSFET Transistor 6.9A 30V, 8-Pin SO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S4935BZ, Dual P-channel MOSFET Transistor 6.9A 30V, 8-Pin SOIC

多谢了!

原来下面这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