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PT给蓄电池怎么充电比较合理,谢谢

楼主(2018-08-13):
如题,做了一个MPPT的控制器,怎么让他给电池充电比较合适,本人对电池充电也是小白一个,谢谢

网友A:
1、电池双向电流测量,当电流为放电状态时,MPPT调整为最大功率(UI)输出模式;当电流为充电状态时,电池电压未达到浮充电压时,MPPT调整以接近电池恒流充电电流为目标;达到浮充电压时,以控制电压为目的。如果加有均充段,用时间与转拆电流双条件控制均充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双向电流测量,当电流为放电状态时,MPPT调整为最大功率(UI)输出模式;当电流为充电状态时,电池 ...

能描述的清楚点吗?12V65AH的蓄电池假设进行3阶段充电(恒流,恒压,浮充),多少伏进行恒流(恒流的电流多少合适,但电压充到多少转为恒压),进入恒压后(电流为多少合适,但充到多少转伏充),进入伏充后,电流应控制在在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温度为25度时,析氧电压2.35V   2.35*6=14.1,一般为了可靠浮充电压选13.8V;析氢电压2.42V, 2.42*6=14.52, 一般均充用14.5V。常规情况下采用0.1C充电,65AH即6.5A,实际上为了快速充电,基本都是0.2C充,牺牲一定的蓄电池寿命。均充的转折电流为0.035C,时间不超过2小时。这些数据仅供参考,以蓄电池的数据手册为准。还有温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为25度时,析氧电压2.35V   2.35*6=14.1,一般为了可靠浮充电压选13.8V;析氢电压2.42V, 2.42*6=14.52,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为25度时,析氧电压2.35V   2.35*6=14.1,一般为了可靠浮充电压选13.8V;析氢电压2.42V, 2.42*6=14.52, ...

你好!
假设:
铅酸电池: 12V65AH
由于铅酸电池不用预充电,那么他只有3个阶段充电,恒流(小于10.5V-13.5V),恒压(13.5V-13.8V),浮充(13.8V-14.2V)
恒流的话:电流控制在0.2C(65AH*0.2C=13A)(使用MPPT的最大功率来充(MPPT电流小于13A),由于电池会把电压钳位在电池本身的电压,充进电池的是电流,电池电压慢慢上升,当达到13.5V时,转恒压充电阶段)
恒压的话:怎么控制BUCK输出13.8V呢?电压会给电池电压钳位住.
浮充的话:电流控制在0.02C(65AH*0.02C=1.3A),电流保持在1.3A,当电池电压上升到14.2V的话,即断开电池充电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
1阶段(恒流,快速充电阶段):  先恒流充电,电流控制在0.2C(65AH*0.2C=13A)(使用MPPT的最大功率来充(MPPT电流小于13A);
2阶段(均充,将电池最后容量充满):  当恒流充电到电压上升到14.2V-14.5V时,进入到稳压状态(调节电压在+-0.1V范围内波动),同时监测电流的大小,电流会逐渐变小,当小到转折电流时,转到浮充。(当电池缺水时,此电流会一直维持小不到转折电流,造成电池发热直到报废,所以此阶段需要计时,超时强制转到浮充)。
3阶段(浮充,维持电池容量,不充电,仅补充自损部分电流),恒压13.8V阶段,充满电后一直维持在此电压,维持电池在满电状态,又不会发生失水状态。
没有外部电源时,电池电压会慢慢掉到13.5V及以下,所以不担心电池钳位不能稳压的问题。
最难的部分在二阶段,此部分没控制好,会造成电池提前报废,其它的都好控制。恒流充电阶段取的倍率较大的话,二阶段的限时时间要适当延长。用于太阳能中,电池会反复放电充电时(浅充放电),需要统计电池充放电容量,合理控制2阶段的充电量(采用充电容量为1.1-1.2倍放电容量),防止电池反复过充。电池深度放电时,可采用正常充电流程补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阶段(恒流,快速充电阶段):  先恒流充电,电流控制在0.2C(65AH*0.2C=13A)(使用MPPT的最大功率来充(MPPT ...

横流充要到14.2-14.5行吗?
感觉逻辑有点乱
1阶段:14.2-14.5
2阶段:从1阶段让他自动稳压到13.5(期间要做判断标志位,当他从14.2降到13.5期间属于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

网友A:
楼主对免维护电池的特性是完全不懂,建议还是先系统了学习一下免维护电池的特性吧,做出来的产品要不然会让电池缺电硫化,要不然让电池提前失水报废。贴子里面一言二句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免维护电池的特性是完全不懂,建议还是先系统了学习一下免维护电池的特性吧,做出来的产品要不然会让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铅酸电池  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  太阳能充电

是啊!

网友C:
这是一家公司的MPPT手册,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具体讨论。

网友D:
楼主是在杭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家公司的MPPT手册,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具体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杭州?

广东的,你也在做这方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家公司的MPPT手册,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具体讨论。

你也在做这方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在做这方面吗?

之前有项目做过柔性太阳能组件和MPPT能源控制器这样的研究。

楼主(2018-09-20):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免维护电池的特性是完全不懂,建议还是先系统了学习一下免维护电池的特性吧,做出来的产品要不然会让 ...

楼主,请问锂电池是怎么充电的,铅酸电池我已经懂了,并已经在测试上了,现在要充锂电池,锂电池是不是涓流,恒流,恒压,浮充(他们各个转折点电压为多少,充电电流为多大合适,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阶段(恒流,快速充电阶段):  先恒流充电,电流控制在0.2C(65AH*0.2C=13A)(使用MPPT的最大功率来充(MPPT ...

搭车请教一下:如果没有第二阶段即均充阶段,而是从第一阶段直接跳到第三阶段即浮充阶段,保持足够长的浮充时间,能不能把电池完全充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搭车请教一下:如果没有第二阶段即均充阶段,而是从第一阶段直接跳到第三阶段即浮充阶段,保持足够长的浮 ...

充不满,如果第一阶段维持时间过长,后期会造成电池失水,如果第一阶段时间不够长,第三阶段是不会充电的,只是保持电池不失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充不满,如果第一阶段维持时间过长,后期会造成电池失水,如果第一阶段时间不够长,第三阶段是不会充电的 ...

那有些场合电池是出于长期浮充备用状态,这个时候电池是不是不在满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有些场合电池是出于长期浮充备用状态,这个时候电池是不是不在满电状态? ...

如果先充满了,长期保持在浮充状态,那电池一直是满的。
如果没充满,长期保持在浮充状态,电池容量只会保持在95%以上,不能达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