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TR 降价!!!

楼主(2018-08-13):
STM8S003F3P6TR  在近几个月价格都在3元左右波动,终于现在迎来了降价,在芯间第一时间把价格降低到2.3元,以最大的优惠回馈给各位客户。

在芯间电子查询网  低价   正品    有保证!!

网友:
2.3 不便宜,有新塘1.3的用,干嘛用2.3的

网友:
那么 103呢

网友A:
引脚基本兼容8s003的、51核003也才1¥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艹,涨了辣么久,降毛线的价啊

有单私活打算用n76e003代替stm8s003降成本,看来要黄 ...

n76e003在芯间也有

网友:
听说现在价格2.0元以下了,

网友:
STM8S003F3P6T, 几本等死,1.3也不会再用

网友:
居然还有降价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艹,涨了辣么久,降毛线的价啊

有单私活打算用n76e003代替stm8s003降成本,看来要黄 ...

请问 工业控制上面大批量使用过吗   打算考虑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脚基本兼容8s003的、51核003也才1¥出头

具体型号是?工业控制上面有没有大批量使用过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是?工业控制上面有没有大批量使用过 谢谢

1,听nuvoton的推销说各种兼容的有十几家,我只找到8家  。2便宜的mcu能否工业用纯粹开你的设计应用和测试了。。。3,大批量得问其它网友了。只少量用过HC的因为我这边mcu用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听nuvoton的推销说各种兼容的有十几家,我只找到8家。2便宜的mcu能否工业用纯粹开你的设计应用和测试 ...

2便宜的mcu能否工业用纯粹开你的设计应用和测试了。。

程序简单;定时器循环发时序的脉冲;时序要求不高如同电梯里面的红外线控制芯片这样的东东  要求就是可靠.  就是不晓得能不能胜任   厂家销售吹起来都是杠杠滴  我们要看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
我还以为这货一直是1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听nuvoton的推销说各种兼容的有十几家,我只找到8家。2便宜的mcu能否工业用纯粹开你的设计应用和测试 ...

兼容STM8S003的简直不要太多,十几家毛毛雨了。

当然管脚兼容的大多还是8051架构的多,补充下:
上海爱矽半导体:E85F003

32位ARM也加入战场了:
CM0:华大HC32F003
CM0:东软HR8P5031

PIC核的也来凑热闹:
LGT8F690A

网友:
来自供应商的消息是 华大HC32F003备库量很充足

网友:
>当然管脚兼容的大多还是8051架构的多,补充下:
上海爱矽半导体:E85F003

32位ARM也加入战场了:
CM0:华大HC32F003
CM0:东软HR8P5031

PIC核的也来凑热闹:
LGT8F690A

Any pric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