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下来的手机摄像头

楼主(2018-08-13):
这是某宝上搜到的,真的有可以把摄像头数据通过mic USB接口传回手机,在手机上显示的。有大神知道什么芯片可以做到这样吗

网友:
这就是个usb口的笔记本摄像头吧

网友A:
这就是一个uvc 摄像头,我有几十个,30W\100W\200W\500W像素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uvc 摄像头,我有几十个,30W\100W\200W\500W像素都有

他前面的摄像头不是手机摄像头吗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摄像头

网友:
手机这么小空间哪里会用这样的接口

网友B:
手上有几个这种USB 摄像头板子,看了下有三种转换芯片,其中一种被黑胶封住了看不到型号,另两种是:AU3841  和 AU3822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几个这种USB 摄像头板子,看了下有三种转换芯片,其中一种被黑胶封住了看不到型号,另两种是:AU3841 ...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效果如何

楼主:
还不知道,如果实验成功了,我再发个帖子公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