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笔记本,开机一会就死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8-08-13):
X220, 15年12月份吧   邮购部买的。一直用着没问题。

平常不用,偶尔出差带着,上周回老家,突然就出现这问题了,之前好好的。

开机后,进入桌面,鼠标也能移动,可以打开文件夹,但一会就死机了,内存条拔下来擦擦也没用啊,一般擦擦不是就好了么。。。

我感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上来问问各位大佬。

有没有可能是CPU过热?几年了要换导热硅脂了

网友A:
进winpe跑一下看看,不死机就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winpe跑一下看看,不死机就重装吧

酱紫啊,我试一试。

那要找个系统U盘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出给我,这个问题我想办法解决

网友B:
1。内存故障可能性很大。如果你有2条内存,只安装一条试试。

2。将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重新安装。

3。进入BIOS看看是否还会死机。

4。将ssd拔掉,进入winpe看看是否死机。

如果都搞不定,寄回给我们维修。我们只收零件费。

网友:
上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联网没事,一联网就出现开机不久死机。后来断网卸载掉media play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存故障可能性很大。如果你有2条内存,只安装一条试试。

2。将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重新安装 ...

好的。 我测试一下。 谢谢莫大。

网友:
鼠标拔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存故障可能性很大。如果你有2条内存,只安装一条试试。

2。将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重新安装 ...

莫大,按照你的方法, 拔掉其中一根内存条,运行10分钟无死机。

换 拆下的内存条,橡皮擦了擦,单独装上去。  过一会就死机了。

我又换回不死机的内存条,再开机, 没有两分钟又死机了。 尴尬。

内存条,购机时候选的8G 。 回来没有改动任何东西。

看着问题还挺复杂的,能否寄回邮购部检测维修一下。  愿意出费用。 如果可以请给我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订单编号        212405

第1个提问/回复
RainSun
2016-01-04,15:03:12        已经收到了你的汇款,谢谢。本订单已经送到了我们的仓管部,进入了检货流程。检货完成后,就会进入包装流程,我们会尽快安排发货。发货后会在这里告诉你快递单号。

        货号                 名称

1        13000        【无指纹】X220 i5-2520M 九成新 4G 120G极速SSD 轻薄商务机
2        12995        赠品迪卡侬背包 07款:Gris-Blue 灰色/蓝色
3        13005        赠品:阿莫WIN7装机U盘、阿莫推荐的酒精棉100张
4        12987        DDR3 1600 4G (X220/T420/T420S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