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温飘,无放大,单通道ADC选型,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08-13):
老板给了个任务,原来用的LTC2421又贵又不好买,要求我换掉,管脚尽量少,最好能兼容原来的设计。
请老大们指点一下,推荐几个便宜,性能好的,管脚尽量少的,给我,谢谢啦!

楼主:
嗯,有点接近了,但是价格也是贵得吓人啊

网友:
ltc的东西大都都是携贵且牛逼的料,同等参数没那么容易换的

网友:
LTC就是给成本不敏感,只要性能的应用使用的

网友A:
这就好像你们老板开法拉利嫌贵,让你找个性能媲美法拉利、价格二十万以内的车?

网友:
MCP3421 18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好像你们老板开法拉利嫌贵,让你找个性能媲美法拉利、价格二十万以内的车? ...

众泰皮尺部已经准备好了,你想开哪一款法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泰皮尺部已经准备好了,你想开哪一款法拉利?

我要一部保时泰。

楼主:
MCP3421 与  ADS1115哪个温飘更小呀;  另外,有没有20bit或以上的,我怕分辨率不够呀。

楼主:
老大,别闹了,这颗要两三百元一颗,差点吓死我。

网友:
ads1255   ads1250

楼主:
谢谢,小灰兔;这两个型号, 管脚太多了,而且巨贵,放弃。

楼主:
还没找到满意的,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