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电路,怎么把双极性信号转成单极性的?

楼主(2018-08-13):
之前用过一个ADC  AD7609,电源是5V,但是输入信号可以接受电压绝对范围+-10V的差分信号。
ADC内部应该是先把这个双极性信号转成单极性。有没有人了解,它是怎么做到的?

更新:

调节两个参考电压,可能能达到,还没有仔细去分析。

网友A:
0输入时电平抬高到2.5V,  +-10V用电阻分压到+-2.5V.

网友:
简单的 加法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输入时电平抬高到2.5V,  +-10V用电阻分压到+-2.5V.

小弟不才,请教下, +-10V用电阻如何分压到+-2.5V.

感觉搞定了正电压的电阻分压比,输入负的时候,好像又不对了。。。。。

网友:
ICL7135的pdf里有,貌似用的是模拟开关

网友B:
在输入信号与基准电压10V之间,用两电阻分压(阻值相等)作为ADC的输入,能把-10V~+10V的信号转换为0V~+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信号与基准电压10V之间,用两电阻分压(阻值相等)作为ADC的输入,能把-10V~+10V的信号转换为0V~+10V ...

对,直接用电阻网络和正电压就可以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