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如何在不接反相器下,解析接收机SBUS输出的信号

楼主(2018-08-13):
各位:
       了解SBUS的信号的都知道,sbus输出的是反向的串口信号。解析的时候一般会加一个反相器然后接到单片机的引脚进行接收。
        但是,我偶然看到有一个sbus接收模块,竟然直接将接收机SBUS输出的引脚接到单片机引脚进行解码。这个是如何做到了?STM32的串口难道可以设置反码接收?还是这个模块用软件模拟的串口接收的?

网友A:
某些型号的STM32,F0,F3 等  USART具有反相的功能

网友B:
sbus……小日本真是变态,放着IEEE的标准不用,非要自己设计奇怪的串口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小日本真是变态,放着IEEE的标准不用,非要自己设计奇怪的串口标准 ...

应该是规避专利费的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型号的STM32,F0,F3 等  USART具有反相的功能

能具体的给点提示吗,或者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的给点提示吗,或者手册

找到了,谢谢你。还真有这个功能。

网友C(2019-06-06):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你。还真有这个功能。

找到哪些?手册里如何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小日本真是变态,放着IEEE的标准不用,非要自己设计奇怪的串口标准 ...

就是为了避开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哪些?手册里如何标识?

看f0的标准库,这几个函数,能想到的都有了。f3的库里基本也都有,不过f1和f4的库似乎没给。。。

void USART_MSBFirst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DataInv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InvP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32_t USART_InvPin,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USART_SWAPP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不行就在前面加个1G86,想反相就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