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arm上的gcc

楼主(2018-08-13):
现在用的都是x86上的arm编译器
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到arm上的arm编译器呢
就是树莓派那样可以编译自己用的

网友:
直接在树莓派上apt-get install gcc不就行了

网友A:
linaro gcc 可以下载

网友:
如果用的DEBIAN UBUNTU之类的可以直接APT-GET
如果用的自己的文件系统 比如buildroot 可以直接在选项里打钩,编译文件系统时候就顺便编译了。

网友:
自己编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aro gcc 可以下载

linaro gcc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