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情况查找数据用什么数据结构比较高效呢?

楼主(2018-08-13):
1、先说一个简单的情况:
假设一群学生的学号范围是1-3000,想要记录或者查询每个人的成绩的话,主需要建立一个uint16  score[3001]的数组就行
2、问题来了:
如果学号范围是1-65535,并且一个班一共3000人,每个学生的学号都是1-65535中随机且唯一的数值。这样要随时记录并且查找的话,用uint16  score[65535]显然不合适,首先占用太大的ram,其次很多数组元素根本用不到。
请问有什么合适的数据结构能做到随时读写对应学号学生的成绩?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你内存足够大就不用管了。多占点内存换更少的编码时间和运行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存足够大就不用管了。多占点内存换更少的编码时间和运行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

mcu一共才多少ram哦,又不是pc有好几个g的内存

网友B:
这个应该没办法吧?用结构至少要有学号跟成绩,合起来就快比直接存用的内存多了

网友C:
使用链表,用到一个就malloc一个,并添加到链表中

网友D:
支持C++不?支持的话,最简单就是std::map
不支持的话,自己造一个map,或者两个数组:一个常量数组存放学号(不占用RAM)另一个记录成绩。
使用map速度快,学号排完序二分法查找学号最多只需要查找13次,但是占用RAM多出1倍;使用两个数组查找学号最多需要3000次,占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办法吧?用结构至少要有学号跟成绩,合起来就快比直接存用的内存多了 ...

办法肯定有的,只是看时间和空间怎么妥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链表,用到一个就malloc一个,并添加到链表中

查询某个学号对应的成绩会比较慢哎,比如存了n个学生,正好被查询学生的学号是链表尾巴,需要查询n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C++不?支持的话,最简单就是std::map
不支持的话,自己造一个map,或者两个数组:一个常量数组存放学 ...

您说的这个map是哈希表吗?

网友:
按6楼的补充如下,结合上面两种方案:
做成两个表,一个放学号的常量数组,预先排序好。另一个放成绩。使用时首先查找学号所在的位置,二分法最多查找13次,然后修改成绩表。
当然最简单方便的还是std::map,本来就是他该干的事情。std::map<uint16_t, uint16_t> Students; 读写30342号学生的成绩就是这样:Students[30342] = 成绩; 成绩 = Students[30342]; 没有用到的学号不占空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map是哈希表吗?

大概不是吧……你就认为是吧,反正这些数据结构都差不多,我的原则能用好用就行了,懒得去纠结叫啥名称。C++的动态数组叫vector,array是静态的,找谁说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不是吧……你就认为是吧,反正这些数据结构都差不多,我的原则能用好用就行了,懒得去纠结叫啥名称。 ...

stl map不是哈希表,而是红黑树。完全两码事。当然都可以做为查找用的数据结构。
如果不想用c++只用c,请找别人写好的红黑树的库,别自己写,很少有人能写对的。

网友:
按学号从小到大存放,然后用二分法查找

网友E(2021-02-25):
纯C的情况下,小内存而追求效率时,同时使用链表和红黑树
1. 使用链表,方便增加、删除
2. 红黑树,用于查找,算法复杂度就跟排序后的二分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C的情况下,小内存而追求效率时,同时使用链表和红黑树
1. 使用链表,方便增加、删除
2. 红黑树,用于查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767-1-1.html
看了这个帖子,只用红黑树就可以了

网友:
二维数组,一纬学号,一纬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