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怎么设置能单击后出现模糊选择的菜单(如图所示)

楼主(2018-08-14):
求助:ad怎么设置能单击后出现模糊选择的菜单(如图所示)
ambiguity selection

楼主:
这个方法选择出来的是在整个连接net下的线,如果只要像双击一样出现的下拉菜单 怎么设置 我之前下载的一版ad可以这样用,但是下载了新的版本不能用,又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特来求助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选择出来的是在整个连接net下的线,如果只要像双击一样出现的下拉菜单 怎么设置 我之前下载的一 ...

类似这样 我这个焊盘上有好多线 我单击之后以前会出来一下下拉菜单,让我选择点击的具体是哪一根,现在只会选择到焊盘上,其他线没法选择, shift+x可以出来下拉菜单,但是会把该点上所有同样net的线全部选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