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0-48V可调功率1000瓦的开关电源,在线等

楼主(2018-08-14):
公司要买一个电源做测试,要求0-48V可调输出,功率不低于1000W。正规的电源厂都问过了没有,淘宝上的都是贴牌或者没有牌子的,有没有谁能推荐一个可靠的厂商,谢谢!!

网友A:
找进口2手的

添加:HP  603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进口2手的

添加:HP  6032A

谢谢!!

网友:
TDK-lambda的Genesys系列,1500W的,0-50V

网友:
对,中兴2400改装电源,很皮实,就是低电压不稳定,文波大

网友:
COSEL PBA1000F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谢谢各位,领导已经定了扬州的一家产的,2千左右的价格。

网友:
最近刚选了一个0-24V输出的300W的开关电源,用的是PBA300,可以使用一个外接5V模拟电压控制0-24V的输出。实测效果不错,精度可以控制到0.1V。

网友B:
简单啊,买个调压器,多大都有,输出接桥式整流电容滤波,0-250V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买个调压器,多大都有,输出接桥式整流电容滤波,0-250V都有

还是你的最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的最暴力!!!

简单粗暴,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