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帮忙看看这个传感器的是什么型号名称的?

楼主(2018-08-14):
如题,今天拆了一个电机件,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功能是能知道电机的转向和转动了多少行程。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元件,所以上来问问坛友有没有认识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这看不到图。

楼主:
你们还真快,我还没有搞好图片就上来了

网友:
机械版旋转编码器?

网友:
功能是能知道电机的转向和转动了多少行程  编码器啦 摆渡一下

网友:
看着像EC11系列编码器,只不过轴不同,猜测用法还是同EC11,但是电机上的1圈定位点会比较多。

网友:
编码器,还是霍尔器件?

楼主:
根据坛友提示,找到了鼠标编码器,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但图片的那样的还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