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罐型磁芯来实现过非接触式供电啊?

楼主(2018-08-14):
有经验的人士,能否来说说经验啊。

网友:
估计许多人都没明白罐式怎么做非接触,或者你说的的是用罐式做反激,正激,半桥,全桥,这种都可以做隔离的,也是非接触吧

网友A:
大概是和早期的磁鼓式录像机差不多的那种方式吧

网友:
那就是个旋转变压器

网友B:
我做过,在一个旋转的供水管道上,饶两个接近的线圈,实现供电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和早期的磁鼓式录像机差不多的那种方式吧

这是见多识广的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在一个旋转的供水管道上,饶两个接近的线圈,实现供电和通讯。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

这个好实现吗?网上的资料很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

这个好实现吗?网上的资料很少。

原理参考RFID射频卡原理,我做的类似功率放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参考RFID射频卡原理,我做的类似功率放大版本。

RFID射频卡, 不具有能量传输功能吧?

你当时的能量传输效率是多少啊?

网友C:
之前见过一篇文章, 用共模电感当隔离变压器用
共模电感可以用这款 https://item.szlcsc.com/92784.html
估计能输出几个mA的电流吧

我之前用NE555输出接个电容直接驱动初级, 次级用两只BAT54S桥式整流,大概能输出个一两毫安电流,效率百分之十几
如果前面用HC14+1G74产生50%对称方波,然后H桥驱动初级,估计效果会好一些。可能还得稳压。
总之占PCB面积比金升阳的方案只会大不会小,高度能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见过一篇文章, 用共模电感当隔离变压器用
共模电感可以用这款 https://item.szlcsc.com/92784.html

我需要5V 2A的非接触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5V 2A的非接触充电。

这么大功率,还是老老实实用变压器方案吧
看看iphone的充电器,估计是同等成本下的最优方案了,再想比它小就得天价,想便宜就得大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RFID射频卡, 不具有能量传输功能吧?

你当时的能量传输效率是多少啊?

那种类似饭卡那种非接触式的,卡片内部没有电池,就是靠靠近读卡器时,卡片一周绕的铜线圈实现感应供电和双向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