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G DTU MQTT协议发送到数据到ONENET,手机APP远程

楼主(2018-08-14):
提供通用的ONENET手机登录管理器

https://pan.baidu.com/s/1vvyszY44VdiTRNoFOww9Og

只要将数据上传到ONENET ,用这个APP就可以获取数据 多种协议 包含LWM2M MQTT HTTP COAP等协议

网友A:
请问STM32 用什么接口驱动4G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TM32 用什么接口驱动4G模块的

串口哦!如果是USB 要用QMI协议速度才快,难度系数比较高!

网友B:
最近刚做了一个onenet的demo,简单显示路由器的基本信息和CPU内存占用情况,app下来看看,说不定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做了一个onenet的demo,简单显示路由器的基本信息和CPU内存占用情况,app下来看看,说不定用得上。 ...

用得上 输入apikey就可以了 很好用的!

网友(2021-04-02):
引用 楼主:
用得上 输入apikey就可以了 很好用的!

正要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