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无感BLDC的定位、带载启动、高速,电动工具三要素

楼主(2018-08-14):
FOC 高频注入(HFI)定位和带载应用不断攻城略地,就是在电风扇(立扇,吊扇)也用上了,客户看到启动不抖动,不反转,性价比高的方案,自然会爱护有加。这是指我们用JMT1808R无感FOC的感想,有关FOC的高频注入见此论坛以前发的帖子。

职场变化无常,最近被安排在电动工具项目上了,鉴于几年的合作关系,方案继续使用宏云的芯片,这次不是1808R,而是JMT1801ED。这两款芯片其实差不多,都是DSP+MCU,用JMT1801ED是因为它的运放和比较器输入是差分的,可以当4个运放-比较器来用,用比较器完成反电动势换相,可实现BLCD高速运转。

电动工具看似简单,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带载启动和高速是电动工具的特点。速度方面,芯片内置有比较器,实现电机如5对极,2-3万转(10-15万转电速度)的速度,方波控制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电动工具的难点在带载启动,为了启动顺畅,先得定位。方波定位无需用FOC HFI那样复杂的算法,此论坛常讨论的方法,如可变电感感应法等都是可行的。

我们定位方法在不同电机上进行了尝试,到目前为止,虽说被测试电机品种不多,但被测的5款电机,每款都可以定位。

定位之后就是根据反电动势换相,在启动时,反电动势比较小,那么就需要推动力矩大一点,或者可以先根据母线电流来换相,其实母线电流也是比较小的,这不是JMT1801ED还有一路运放吗,可以用上。推动到有足够的反电动势就可以正常换相了,因为有运放-比较器,一点点小的反电动势就可以了,JMT1801ED的特点就发挥出来了。

定位OK,换相OK,带载就OK,直奔高速,如此,电动工具应用就开始了。

上几张图吧,还有电动工具无反转启动的视频。

网友A:
定位了再强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了再强制启动?

是的。推动到有电流变化或者有反电动势。

网友B:
看了下宏云,目前就两个型号,应该是初创公司,估计难做到长期供货

网友C:
米沃奇的电钻?你只用了他的电机用你的板来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宏云,目前就两个型号,应该是初创公司,估计难做到长期供货

这个我们到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JMT1808R我们从16年就开始大量使用,JMT1801ED今年开始使用。
是的,宏云是创业公司,不过公司是12年成立的,也有好几年了,他们自己研发DSP和MCU芯片,外界的确不太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的电钻?你只用了他的电机用你的板来驱动吗

不是这个品牌。是买的成品电钻,用我们的板子来测试的。

网友D:
看视频启动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启动有点慢

是的,特地发了一个速度慢的,反电动势小,难度大一点。快速的也有。

网友E:
无感电钻的低速加载,堵转,扭力测试,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F:
楼主,这个板最大工作电流多少啊?

网友G:
楼主你就是宏云那公司的人吧。看到你几个这样们贴子了。如果是客户还这样帮宏云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就是宏云那公司的人吧。看到你几个这样们贴子了。如果是客户还这样帮宏云推?? ...

老大,我跟宏云有很大的渊源,因为:
  • 我们公司是宏云的合作伙伴,也是宏云方案商和代理商之一,推宏云是我的本职工作
  • 我在宏云参加过FOC电机控制的培训,宏云有我的老师,宏云有我的朋友
  • 宏云的东西,我们用的不错,服务也好,很多东西他们帮我们做了,他们做不过来的方案,也会让我们帮忙一起做
  • 我所发的贴子,大多是目前很多人关注的内容,对其他人或许有帮助,有道是“举贤不避亲”
  • 我所发帖子中,几乎40%的帖子是“火的”。宏云成就了我的发帖欲望

所以,以后发现宏云还有什么好东西,我还会继续发帖,想必老大也能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感电钻的低速加载,堵转,扭力测试,还是有些难度的

言之有理,电动工具的确是不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板最大工作电流多少啊?

板子是按20A做的,实际上长期工作时的散热情况还得进一步考虑。

网友H:
楼主,4极6槽的电机,这个芯片能支持到多高的转速?能做到四万或六万转吗?我需要能在零速的情况下输出100%的额定扭矩,转子任意位置都不能抖动或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4极6槽的电机,这个芯片能支持到多高的转速?能做到四万或六万转吗?我需要能在零速的情况下输出100% ...

1、芯片最高多少转速,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4对极,4万到6万转有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测试的电压是20V,5对极转2万5转时的占空比在60%多,离99.9%占空比还有不少空间,4对极比5对极应该更有希望转的快,调高供电电压也会提高转速,等等这些,您的四万或六万转也是有可能的。

2、“零速的情况下输出100%的额定扭矩,” 我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3、“转子任意位置都不能抖动或异常”,只要电机能定位,是可以的,从我们尝试的电机来看,每个位置都可以无抖动启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跟宏云有很大的渊源,因为:
  • 我们公司是宏云的合作伙伴,也是宏云方案商和代理商之一,推宏 ...

  • 国内小厂的东东就是这么神神化化的,不肯公开太多资料,只说联系他们会支持的~
    关于这个东东只见你说好,但从未见你开源过。你提到的官方开发板是便宜,但官方的代码、例程几乎没用,说明资料简陋到爆~
    有诚意推广的话做几个开发板搞几个实用例程配上详细一点的说明,但也别整得像ST那么复杂,简单说一下应该怎么调整参数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4极6槽的电机,这个芯片能支持到多高的转速?能做到四万或六万转吗?我需要能在零速的情况下输出100% ...

    你可以联系我 我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1、芯片最高多少转速,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4对极,4万到6万转有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测试的电压是 ...

    看来值得尝试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 我能达到你的要求

    感谢,但不好意思这部分只能我自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内小厂的东东就是这么神神化化的,不肯公开太多资料,只说联系他们会支持的~
    关于这个东东只见你说好, ...

    1、“国内小厂的东东就是这么神神化化的,不肯公开太多资料,” 老大,哪里神神化化的?你要我公开什么,我就是个小代理。

    2、“关于这个东东只见你说好,但从未见你开源过。”  老大,又不是我的,我是开不了源的,你联系原厂了吗?拿不到开源的代码吗?我怎么听说,拿到原厂FOC demo板的都能拿到整个FOC的源代码呢,你如果没有他们的 foc demo板,给你源代码又用不起来,有了 FOC demo板,没有给你源代码,找他们要一下嘛。

    3、“你提到的官方开发板是便宜,但官方的代码、例程几乎没用,说明资料简陋到爆~”, FOC原厂整个工程都源代码都开放的,使用还有视频,当然难免有不足之处。

    4、“有诚意推广的话做几个开发板搞几个实用例程配上详细一点的说明,但也别整得像ST那么复杂,简单说一下应该怎么调整参数就好了”, 此建议甚好,我们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原厂也有此意配实用例程,仅仅有FOC工程源代码对其它应用者来说,的确不够。
    谢谢您的建议,我能转告的,将转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国内小厂的东东就是这么神神化化的,不肯公开太多资料,” 老大,哪里神神化化的?你要我公开什么, ...

    在启动时,反电动势比较小,那么就需要推动力矩大一点,或者可以先根据母线电流来换相,其实母线电流也是比较小的,这不是JMT1801ED还有一路运放吗,可以用上。推动到有足够的反电动势就可以正常换相了……
    请详解一下根据母线电流来换向的原理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的转起来,真堵死就歇菜!

网友:
    好,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 ...

    论坛大神级人物都惊动了 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时,反电动势比较小,那么就需要推动力矩大一点,或者可以先根据母线电流来换相,其实母线电流也是 ...

    请参考一下英飞凌的资料,我截个图给你看看。下图这么好的电流曲线,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具备,我们测试的电机里只有一半的电机有这样的波形,有的电机的电流波形会比较难看,那就要想其它的法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 ...

    老大说的是!难啊,现在已经有的成品是无感的,客户要求做无感的。

网友:
    这“客户”好啊,这么几年不余遗力为芯片厂商推广啊

网友K:
    电动工具低速为什么不使用高频注入呢?是考虑成本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电动工具低速为什么不使用高频注入呢?是考虑成本吗?

    高频注入并不增加硬件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参考一下英飞凌的资料,我截个图给你看看。下图这么好的电流曲线,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具备,我们测试的电 ...

    楼主给个英飞凌文章的链接或者上传一下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英飞凌文章的链接或者上传一下学习 谢谢

    同求同求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高频注入并不增加硬件成本

    相对方波控制硬件是增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相对方波控制硬件是增加的

    何解,硬件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英飞凌文章的链接或者上传一下学习 谢谢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e4fd1ddaef5ef7ba0d3ca0.html

    希望有帮助。

网友L: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e4fd1ddaef5ef7ba0d3ca0.html

    希望有帮助。

    有没有其他的文档,共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动工具低速为什么不使用高频注入呢?是考虑成本吗?

    1、高频注入不是所有电机,所有电压下都可以适用。
    2、通常能做FOC和高频注入的MCU相对方波MCU会贵1元人民币,这是指有会把HFI搞出来的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只有用TI或ST的20元左右的芯片,只有那种芯片带HFI的库,而像stm32F1xx等等和国内“兼容”的芯片,ST以前是不提供HFI库的(现在有没有提供HFI的库,我不清楚),想用也比较难。
    3、高频注入定位有响声,嘟的一声,带载低速就是长期有嘟嘟的声音直到切成滑膜或其它估计。
    4、FOC高速比较难实现
    5、负载不变的前提下,FOC控制比方波耗电
    6、高速时其它声音压制了电噪声,FOC静音优势难发挥。
    7、在MCU内置运放的这些芯片上,方波控制和FOC控制外围基本一样,不会增加成本

    综合上述理由,所以这个应用,我们采用了方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其他的文档,共享出来

    其它的也都是类似,这个用好了,方波控制应该无忧了。
    BLDC方波控制网上有很多资料,方波入门可以在此论坛找“电调攻略”;FOC入门可以找an1078。

网友:
引用 楼主:
    1、高频注入不是所有电机,所有电压下都可以适用。
    2、通常能做FOC和高频注入的MCU相对方波MCU会贵1元人 ...

    说的不错,骚年

网友M:
引用 楼主:
    1、芯片最高多少转速,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4对极,4万到6万转有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测试的电压是 ...

    4极6槽电机是4对极吗?不是2对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4极6槽电机是4对极吗?不是2对极吗?

    您说的对,是2对极,速度应该会更快 。我把上面也改一下,谢谢您的提醒

    -上面的帖子,时间过了,还编辑不了,就那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e4fd1ddaef5ef7ba0d3ca0.html

    希望有帮助。

    谢谢,已查阅!

网友N:
    官网几乎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官网几乎没资料

    芯片手册还是比较详细的,500多页呢,DSP指令集也是公开的。但是网页好像是很久没有更新,手册下载位置也不好找,在下面的链接的有。

    在技术支持-技术资料里有芯片手册:

    http://www.macrocloudtec.com/cn/service/ser_doc.html

网友O:
    楼主,JMT1801ED价格多少呢,永磁同步电机可以控制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451616496803

    大有的这款无感无刷堵死也回得来.我试过效果非常好.很低的低速的时候捏死了一松马上可以转,非常顺.我们现在的无感的效果也趋近于大有此款电钻.

网友L:
引用 网友P: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96.6deb252cwduZH2&id=557106897830&ns=1&abbucket= ...

    大友这个用的是技领芯片做的,自带预驱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大友这个用的是技领芯片做的,自带预驱

    我们最早做无刷的时候就是接触的ACTIVE SEMI.后来支持度不好就没用他家芯片了.到现在公司还有一堆PAC5223的开发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们最早做无刷的时候就是接触的ACTIVE SEMI.后来支持度不好就没用他家芯片了.到现在公司还有一堆PAC5223 ...

    给我玩玩,哈哈,到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玩玩,哈哈,到付吧

    来我们公司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JMT1801ED价格多少呢,永磁同步电机可以控制吗

    3元多吧,芯片价格看量的。可以做单电阻采样的FOC控制永磁同步电机,这个板子不用任何改动就可以用来做方波或者单电阻采样的FOC控制,我们也准备尝试方波定位和启动再转FOC,希望这样能避免FOC 的HFI启动和带载时的滴滴声音。

网友J:
引用 网友P: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96.6deb252cwduZH2&id=557106897830&ns=1&abbucket= ...

    应该问题不大,俺做的方波无hall也有信心比他更加好!!已经有在应用在工具上,啥工具暂时保密,效果非常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跟宏云有很大的渊源,因为:
  • 我们公司是宏云的合作伙伴,也是宏云方案商和代理商之一,推宏 ...

  •   虽然没用上,不过看好 宏云的ic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应该问题不大,俺做的方波无hall也有信心比他更加好!!已经有在应用在工具上,啥工具暂时保密,效果非常 ...

    角磨?电扳? 还是割草机,高枝链锯?

网友:
    笑而不语 嘿嘿!

网友J:
引用 网友P:
    角磨?电扳? 还是割草机,高枝链锯?

    牛b,其中的一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96.6deb252cwduZH2&id=557106897830&ns=1&abbucket= ...

    我们的方案也做了类似的测试,即便是一开始就堵死,松手后也会继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Q:
    虽然没用上,不过看好 宏云的ic

    所见略同! 相信以后很多国产IC的后起之秀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网友R:
    工具上常用芯片:
    (1)TI的91680,听说主要是TII在用。
    (2)技领这家对大公司的支持力度大一些,对小公司确实支持不太好,但他们家的芯片我感觉比较皮实。功率从几十到几千瓦,几乎都覆盖了。
    (3)宏云的,我觉得最大的缺陷是不带gate driver。工具的PCB空间,几乎是尺土寸金啊。
    (4)还有一家是fortior,也是优缺各半吧,有点类似宏云的,8051+FPGA构架,不知道他们家的芯片用在工具上是否耐操。

网友S:
引用 楼主:
    1、高频注入不是所有电机,所有电压下都可以适用。
    2、通常能做FOC和高频注入的MCU相对方波MCU会贵1元人 ...

    5、负载不变的前提下,FOC控制比方波耗电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想了解下你们对比测试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R:
    工具上常用芯片:
    (1)TI的91680,听说主要是TII在用。
    (2)技领这家对大公司的支持力度大一些,对小公司 ...

    还是您了解的比较清楚,片内集成驱动的确节省一些pcb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S:
    5、负载不变的前提下,FOC控制比方波耗电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想了解下你们对比测试的方式 ...

    是这样的,我们在用FOC替换方波的空气净化器,电风扇这类电机控制板时,发现在转速一样,如1000转时,FOC比方波的电流大了如100mA,我们一开始也很奇怪,不是说“一天一度电”吗, 变频不是省电吗?后来认识到,省电是针对交流电机说的,的确省电,但在BLDC这个前提下,FOC的确有很大优势,但是在转速不变的前提先电流也的确大一些。

    也没有找到理论依据,可能是PWM翻转快一些在MOS上的损耗大些吧?

    但是在电动自行车的论坛里,早就有这方面的结论了,即在巡航的时候,方波更省电,因为电动自行车启停,加速,减速等等,总体上FOC会比方波节能约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在用FOC替换方波的空气净化器,电风扇这类电机控制板时,发现在转速一样,如1000转时,FOC ...

    按理来说,FOC是三个绕组都通电流来驱动,而BLDC是2个绕组通电流,控制器开关频率和开关方式一样的情况下,每次的开关损耗一样,但BLDC周期性少一组MOSFET开关,开关损耗会小。
    同一个电机,其电能转换效率是固定值,需求同样功率的情况下,FOC需求的电机电流小,这样其线路电阻损耗会减小。难道开关损耗大过线路电阻损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方案也做了类似的测试,即便是一开始就堵死,松手后也会继续转。 ...

    不光这个.你真堵转堵个1秒之后会不会失步瞎抖?从而造成还在转的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R:
    工具上常用芯片:
    (1)TI的91680,听说主要是TII在用。
    (2)技领这家对大公司的支持力度大一些,对小公司 ...

    91680很多家在用.大厂如 东成,惠州蓝威(给威克仕代工的)都在搞这个料,小公司就数不胜数了.我们也有DEMO板,从米国寄来的.觉得料太贵货期太长没用他.

    米沃奇一路走来还是DRV91670.妥妥的.

    大有应当一直用的瑞萨的东西.现在应当也在用国产某两家带PREDRV的芯片

    德伟不知道用的谁的.上次大联大的人过来喷过一发,好像也是鬼子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光这个.你真堵转堵个1秒之后会不会失步瞎抖?从而造成还在转的错觉   ...

    你看到视频中前面贴了张白色标记的黑色圆筒没有,上面有个白色纸条,电钻转起来时我们用来测速的,我们在开始时把这个黑圆筒捏死,电机嘎嘎的响,但不让黑色圆筒转,不是1秒而是好几分钟后,手松开,电钻也会继续正常转(这个视频没有上传)。另外,电钻是有减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光这个.你真堵转堵个1秒之后会不会失步瞎抖?从而造成还在转的错觉   ...

    所以解决失步瞎抖问题,应该学大友用HFI?

网友:
    建议楼主贴下,三相电压,母线电流。启动时候的波形

网友(2018-09-17):
    详细研读!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就是HFI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 ...

    高频注入不是堵死也能出大扭矩么?

网友U:
    高频注入,也不是很难,明天我把仿真模型传上来

网友:
    去客户那,一个电动扭力扳手,说是进口的,要一万多,真是。。。一个扳手就可以吹一天了,这个芯片要是能做出那样的产品就牛了

网友:
    电动工具的无刷电机凸极率大吗?可以满足HFI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高频注入,也不是很难,明天我把仿真模型传上来

    最好有实现的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U:
    高频注入,也不是很难,明天我把仿真模型传上来

    等你的模型

网友U:
    我司成熟的产品,不用高频注入150%的启动力矩吧,用高频注入180%启动力矩,而且可以在低频稳定运行,当然跟电机也有很大关系,开环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U:
    我司成熟的产品,不用高频注入150%的启动力矩吧,用高频注入180%启动力矩,而且可以在低频稳定运行,当 ...

    不明觉厉,代码是用的库还是?用的那家芯片

网友:
    >“国内小厂的东东就是这么神神化化的,不肯公开太多资料,”
    Post PDF please.

网友:
    模型上传了,PSIM的,原理跟下面的文献基本相同,不过文献里面有错误的地方,自己对比就很容易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不明觉厉,代码是用的库还是?用的那家芯片

    程序都是自已写的,不是那家的方案,原理跟仿真里面基本相同。

网友:
    不是广告盛世广告

网友J:
引用 网友T:
    高频注入不是堵死也能出大扭矩么?

    不行,电流太大要饱和了,所以没办法太大,除非凸极率非常非常非常大!!电机设计的好。2-3倍额定扭矩还是可以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J:
    不行,电流太大要饱和了,所以没办法太大,除非凸极率非常非常非常大!!电机设计的好。2-3倍额定扭矩还 ...

    那就是说高频注入在电动工具上也不实用了?怪不得很少见到高频注入的实际应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T:
    那就是说高频注入在电动工具上也不实用了?

    是的,电动工具上真要效果,上磁编吧,哈哈!
    当然方波无感做的好,应该也行,不过也要看啥工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U:
    程序都是自已写的,不是那家的方案,原理跟仿真里面基本相同。

    有个疑惑,bldc和交流异步电机都是没有碳刷的,那交流异步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无刷电机的驱动里应也可以驱动交流异步电机才对,那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是的,电动工具上真要效果,上磁编吧,哈哈!
    当然方波无感做的好,应该也行,不过也要看啥工具的! ...

    您好!再请教您一下,一般磁钢表贴式的无刷电机,用高频注入能做到多大的堵转扭矩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J:
    是的,电动工具上真要效果,上磁编吧,哈哈!
    当然方波无感做的好,应该也行,不过也要看啥工具的! ...

    高人,请问用HFI不能做无刷电钻是不是因为电机凸极率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T:
    您好!再请教您一下,一般磁钢表贴式的无刷电机,用高频注入能做到多大的堵转扭矩呢? ...

    看凸极率啦,凸极率大,饱和电流大,驱动扭矩就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V:
    高人,请问用HFI不能做无刷电钻是不是因为电机凸极率不够高?

    电钻,第一成本控制要求高,foc成本上没优势!凸极率高,表贴的好像没内嵌的高,所以小体积的电机凸极率比较难做高!
    电钻毕竟完完全全堵死的工况少,用无感方波其实完完全全够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有个疑惑,bldc和交流异步电机都是没有碳刷的,那交流异步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无刷电机的驱 ...

    区别大了去了,模型都不一样,ACIM不需要对准角度,一般应用VF就可以跑的很好,要什么FOC

网友:
引用 网友U:
    区别大了去了,模型都不一样,ACIM不需要对准角度,一般应用VF就可以跑的很好,要什么FOC ...

    ACIM电机是不是不用检测反馈,只需要给三相提供正弦波信号就行?   VF控制资料给我个呗

网友V:
引用 网友J:
    电钻,第一成本控制要求高,foc成本上没优势!凸极率高,表贴的好像没内嵌的高,所以小体积的电机凸极率 ...

    这么计较成本?!总不能不用FOC吧!我觉得FOC一定会上无刷电钻的。
    3个采样电阻,一个运放应该还是用得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V:
    这么计较成本?!总不能不用FOC吧!我觉得FOC一定会上无刷电钻的。
    3个采样电阻,一个运放应该还是用得起 ...

    cpu贵了,运放,采样电阻,成本上差个5块最少了吧!关键电钻的量太大了,差1块都不行!
    现在我们做的农业工具已经开始准备上磁编了!比无感方波成本上要高20左右!!当然是不是太在乎成本的项目,利润够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贵了,运放,采样电阻,成本上差个5块最少了吧!关键电钻的量太大了,差1块都不行!
    现在我们 ...

    上磁编更加大了成本。
    话说这么讲究成本,得卖多少台才能赚钱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V:
    这么计较成本?!总不能不用FOC吧!我觉得FOC一定会上无刷电钻的。
    3个采样电阻,一个运放应该还是用得起 ...

    用不起。现在已经有方案采MOS内阻节省采样电阻了。工具机量太大。省成本按分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不起。现在已经有方案采MOS内阻节省采样电阻了。工具机量太大。省成本按分算的。 ...

    用MOS内阻做采样,平衡车早就这么干了呀!
    不过这么讲究成本,估计不上量是赚不了钱,累!还是放弃为好。做事要轻松愉快,为了几分钱搞得劳心伤神,还被客户挑来挑去,还不如去卖元器件。
    钱都被老板赚了,工程师屁都没有,何谈技术自尊喔!

    人家卖黄道益2,3个月都可以赚5,60万,小学毕业,比做技术强。

网友J(2018-10-17):
引用 网友P:
用不起。现在已经有方案采MOS内阻节省采样电阻了。工具机量太大。省成本按分算的。 ...

斤斤计较的行业还是少碰,不说技术上怎么样,人家做大规模的还一本正经的问你要源代码,唉!不跟他们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斤斤计较的行业还是少碰,不说技术上怎么样,人家做大规模的还一本正经的问你要源代码,唉!不跟他们玩! ...

深有同感!

网友:
没想到电动车都这么复杂!!!!!

网友(2019-05-19):
引用 网友P: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96.6deb252cwduZH2&id=557106897830&ns=1&abbucket= ...

那家用的是你们的方案,想看看到底如何

网友:
英飞凌6步定位和电流换相大概是怎么做的?给个思路呗

网友:
标贴式电机,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网友(2019-08-09):
mtswz.213的模型和资料,我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推动到有电流变化或者有反电动势。

电流变化或者有反电势???这个何解

网友(2019-09-13):
为什么无刷方波,脉冲定位时候,悬空相有的电压是上升,有的下降,还有的是基本持平。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J:
电动工具还是方波hall的最合适,再牛x的无感堵死了,低速出力都不行。方波低反电动势也是需要电机有很低速 ...

这个你错了,我目前堵死出力也可以,只不过完全堵死,给的电压几乎给了线圈内阻。我现在算法能做到很低的速度。最大转速4万电周期,1秒一个电周期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b,其中的一种,哈哈!!

我猜不是角磨和电板,割草机和高枝链锯有可能,这些我都做过。目前我可以做到低速有劲,理论上比大友的力矩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光这个.你真堵转堵个1秒之后会不会失步瞎抖?从而造成还在转的错觉   ...

这个不会的,我自己研究的算法,目前已经做到堵转多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到视频中前面贴了张白色标记的黑色圆筒没有,上面有个白色纸条,电钻转起来时我们用来测速的,我们在 ...

我直接用堵死直驱,没有减速机构,也有你的效果。

网友(2019-12-19):
引用 楼主:
所见略同! 相信以后很多国产IC的后起之秀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加油,看好国产,支持国产

网友(2021-12-03):
日常过来看看帖子

网友(2022-08-08):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