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打印原理图,引脚只有编号,字符部分没有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8-08-14):
如图好几个元件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把黄色框拉大试试看,或是哪里再需要设置(比如无完全显示,自动隐藏?)

网友B:
属性要是透明的

网友C:
貌似是系统更新惹的祸,我的也是,右边的字符打印出来都不见了

网友D:
库里面,把矩形框设置成半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黄色框拉大试试看,或是哪里再需要设置(比如无完全显示,自动隐藏?) ...

所有的元件都是右侧或者上侧的没有显示了,这个封装以前一直再用,不过是AD6.9,挺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里面,把矩形框设置成半透明的

所有的元件都是右侧或者上侧的没有显示了,这个封装以前一直再用,不过是AD6.9,挺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系统更新惹的祸,我的也是,右边的字符打印出来都不见了

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E:
做封装的时候,先画那个黄色的框,再往上添加引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封装的时候,先画那个黄色的框,再往上添加引脚看看

N 年前的封装一直用,就最近SB了,打印右边就是少了字符,还有那些电源bar上也不见了字符标注

网友F:
转成PDF打印呢?

网友:
我的 ad 16.1.8 , 是打印出来的管脚有些偏, 实际打印, xps文件, pdf都是一样啊

网友:
用15吧,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成PDF打印呢?

一样,没任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性要是透明的

透明的都不行,应该不是封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封装的时候,先画那个黄色的框,再往上添加引脚看看

换成透明的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系统更新惹的祸,我的也是,右边的字符打印出来都不见了

是啊,右边的全部不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右边的全部不见了

还有那些端子上标号也没有了,难道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些端子上标号也没有了,难道无解?

明显是软件问题,右边的没有

网友G: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我同事用17转pdf也是如此,把原理图发给我转的pdf就正常,我用09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我同事用17转pdf也是如此,把原理图发给我转的pdf就正常,我用09 ...

看来我要把6.9重新装上用来打印?

网友B:
ad有个版本PCB中会自己把字设成1,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有个版本PCB中会自己把字设成1,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是啥,所有字符都是1?盗版专属?

网友:
字号为1号,记起来了,是原理图,只要一转角度,好好的字就没有了,后来发现是字号变成了1号;

网友(2019-02-2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装AD18以上就能解决,但AD18以后的变化大, 启动慢

网友(2019-09-04):
DXP -> Preferences -> Schematic -> 选择不勾选:"Render Text with G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