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window和Linux下常用的QT版本是哪个?

楼主(2018-08-14):
现在window和Linux下常用的QT版本是哪个?

有没有下载链接推荐下?

多谢!

网友:
最新的是5.11,不过当前用的是5.9.6,因为它是LTS(长期支持版的)

直接百度qt就有地址了。。。

http://download.qt.io/archive/qt/喜欢哪个去找哪个下载。。

网友:
win下面 5.6 和 5.9  linux下面如果是pc的话 同win 嵌入式的话 5.2 和 4.8.7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A:
我现在不管是Windows android都是用的5.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管是Windows android都是用的5.9.6

你安装时 ,是采用2.3G这个大块头?
qt-opensource-windows-x86-5.9.6.exe        11-Jun-2018 13:13         2.3G         Details

还是采用,这两个小文件拼起来的?
qt-creator-opensource-windows-x86_64-4.7.0.exe        17-Jul-2018 12:13         136M         Details
QtInstallerFramework-win-x86.exe        27-Mar-2018 11:58         49M         Detail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安装时 ,是采用2.3G这个大块头?
qt-opensource-windows-x86-5.9.6.exe        11-Jun-2018 13:13         2.3G         D ...

肯定下2.3G的   在线安装 网络有时很容易抽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下2.3G的   在线安装 网络有时很容易抽风的。

你知道差异在什么地方吗?

如果第二种也可以编译程序的话, 是不是第二种占用的空间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差异在什么地方吗?

如果第二种也可以编译程序的话, 是不是第二种占用的空间更小? ...

空间 的看你要安装的组件。

网友C:
全部都用那么新的,,,5.0以上用得就行了吧,呵呵

楼主:
全部安装
13.6 GB (14,629,974,016 字节)
341,046 个文件,30,034 个文件夹

体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都用那么新的,,,5.0以上用得就行了吧,呵呵

很多考虑的,浏览器内核版本考虑?支持xp平台还是win7以上?5.6之前和之后差别就挺大的。5.10之后又一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