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 lora 方式有没有“硬件地址过滤”?

楼主(2018-08-14):
只有广播接收?软件过滤?

有没有硬件的地址过滤?前导码,是这个作用吗?没有看明白手册啊

网友:
前几天说到同频干扰的时候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周围貌似没人知道,应该是没有硬件仲裁的

网友A:
没有硬件过滤, 本质上就是广播,需要软件进行处理。

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频点及不同的扩频因子(SF值)来变相的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网友:
有啥意义硬件滤波,又不是收音机

楼主:
频点,扩频因子。研究下,无线术语不懂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过滤, 本质上就是广播,需要软件进行处理。

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频点及不同的扩频因子(SF值)来 ...

那岂不是谁都可以监听到数据,不安全啊。怪不得最近看lora的代码怪怪的,就发数据,没有其他设置的

网友:
前导码只是拿来同步的吧,同频干扰这个太麻烦,本来速率就慢,遇到干扰的情况大增。数量少的时候还可以采用轮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谁都可以监听到数据,不安全啊。怪不得最近看lora的代码怪怪的,就发数据,没有其他设置的 ...

你觉得不安全可以加密,加密比硬件地址过滤这些可靠的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谁都可以监听到数据,不安全啊。怪不得最近看lora的代码怪怪的,就发数据,没有其他设置的 ...

            AES加密就可以,会多几个字节的开销!

网友:
Lora 模式没有这个功能,手册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S加密就可以,会多几个字节的开销!

看你的签名就是搞这个的。再请教下:
那如果我现在的lora处于接收状态,是否就像收音机,能接收都这个频道下的所以信号?

到底是能收到满足哪些条件的信息。(这什么调频,扩频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ES加密就可以,会多几个字节的开销!

加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同频道,人家的模块也是用这个频率,刚刚人家的设备也是这个时候发送数据,我的设备收到自家的,又收到人家的,这个数据冲突咋办?如果先收到人家的,发现不是自己的,又去接受自己的,可惜太迟了,数据就有可能丢失啦............除非自己做软件协议,保证可靠性。   但是还是有可能同频干扰啊,这个不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签名就是搞这个的。再请教下:
那如果我现在的lora处于接收状态,是否就像收音机,能接收都这个频 ...

LoRa模式下,需要有几个参数一致才能接收到,包括频点,频宽,扩频因子... 等, 如果有其它的模块发送参数一致,是可以收到的。

参数可以参照以下我们常用配置的参数说明
http://www.rejeee.com/documents/APP_DOC/M-KL9_paramet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同频道,人家的模块也是用这个频率,刚刚人家的设备也是这个时候发送数据,我 ...

别人家的设备在相同时间也发送数据,频率等参数一致的话,就产生了干扰,收不到完整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