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明了修手机新方法:开水煮手机!

楼主(2018-08-14):
老人机,调到菜汤里,酒精清洗后,过几天依然不好。
今天忽发奇想,觉得是内部芯片还有盐分存在。 之前酒精清洗盐分不溶解,盐分喜欢溶解在水里啊,于是马上烧了一壶热水(矿泉水,纯净水暂时没有),调到水温70-80度,把板子拆掉mic,热水泡了5,6分钟,然后再用酒精浸泡清洗10分钟,吹干,装机。

目前测试几个小时,正常!在上午时是坏的,会乱拨号。

我觉得我发明了宇宙第一修进水手机大法:开水煮手机

网友:
逆天邪神

网友:
水还没开,所以还有小毛病没根治。

网友:
以前老电脑的主板,由于粘了油污,用洗衣粉+刷子清洁,然后太阳晒了几天,就好了。。。电子产品其实没那么脆弱滴

网友:
这个方法可见楼主的 化学功底和 电子功底 很不错,

网友:
我知道,这叫高温杀毒,适用于所有中毒的机子

网友A:
屏幕没事?耳机没事?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至电池没电.第二天拿去华强北修,换了几个IC暂时好的,两天后突然很烫然后WIFI又挂掉了,快充和USB也不行了,再拿回去修,又换了WIFI和USB小板,用了快一个星期了,暂时正常了。两次维修总共花了4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没事?耳机没事?

屏幕、喇叭、麦克风都没有浸泡,老人机结构简单,我直接放到我喝水的杯子里,提着线泡的。
最后用一个矿泉水瓶子的底装酒精浸泡去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你这高档手机,去掉电池mic等,用热的蒸馏水泡一下溶解掉盐分,说不定就好了,反正酒精清洗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什么手机这么舍得花钱去修?还会有故障的,趁还能用赶快处理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电脑也怕啊。那天折腾台机散热,一滴汗掉主板上了。。。。然后不开机了,曰。重新拆开,打着手电找到那一滴汗,把外面的汗擦干净,然后开机电解了半小时才重新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我的Google pix手机海里捞螃蟹进水,那温度直接透过裤兜传到了大腿,热了快20分钟,拆开看已经废了,板子电源部分都电解水糊掉了。伤心啊

网友:
IP68 适合各位。。。

网友:
吹干差评,应该丢烤箱烤10分钟(滑稽

网友:
喷清洁剂然后泡水洗电路板,没干过一百次,也有九十次了。

网友:
s8和note8比较适合各位

网友:
上次note4进水了,屏幕闪了几下黑屏了,拿掉电池放烤箱70多度烘烤一个小时然后好了

网友:
开水杀毒

网友:
以前诺基亚手机掉水里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还是三防机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您签名处的两个电话号码怎么是医院啊,你是医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 果6?1200?

网友:
电路板脏了都是洗衣粉水洗干净,自来水冲洗,晾干

网友:
直接用洗板水泡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操作。以前手机掉水里,黑屏的不知道煮一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签名处的两个电话号码怎么是医院啊,你是医生么?

我不是医生~真打这两个电话的人就真的需要找这个医院的医生啦

网友:
手机掉海水还可以修!!!!勇气可嘉

网友:
就所你最秀

网友:
这个流弊 水煮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脑洞大开

网友D:
LZ请问你用的酒精是什么纯度的?

网友:
十多年前我就这样处理过电脑主板。。

网友:
俺的手机 IP6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请问你用的酒精是什么纯度的?

瓶子上没有标签,应该是95%的。

网友:
本以为是水帖,原来是技术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进水里是让人非常郁闷的, 而更郁闷的是手机掉进海水里了
两周前在杨梅坑掉进海里,直接发烫直 ...

手机坏了就别修了,自己能搞就搞 不能搞就换。修手机那棒人就会装逼,各种忽悠,动不动说CPU坏了换主板,操作系统坏了给你刷机。个人大学修手机经历,去了几个店每个店说法不一。

网友:
快申请专利吧

网友:
厉害了,竟然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坏了就别修了,自己能搞就搞 不能搞就换。修手机那棒人就会装逼,各种忽悠,动不动说CPU坏了换主板, ...

你没见过深圳华强北那边修手机的,芯片级维修,BGA都照换~不过他们是把废板上的元件拆下来给换上去而已

网友:
楼主得这方式是清烫、川烫啥的是吧?经常下厨果然不同!记得要放在方便面碗里再操作啊。

网友:
以前调试板子,看同事,用牙刷粘着洗板水擦洗板子,然后在自来水下冲,然后晒干,调试。

网友:
你的头像已经出卖了你

网友:
微波炉蒸手机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绝对是逆天邪神!不赞都不行!!!

网友:
你是高手  由衷钦佩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开水煮,烤箱烤, 又学了不少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