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里如何设置才能使拷贝的焊盘过孔网络自动与覆铜层一致

楼主(2018-08-14):
我是从99转过来的,没有系统学习过,正在改几张AD画的图,感谢交流!

1.AD15里如何设置才能使拷贝的焊盘过孔网络自动与覆铜层一致,复制的过孔一个个改很麻烦,如下图:

2.如何设置才能使经过过孔或焊盘的线的网络自动与过孔或焊盘一致,否则每条线去设置网络很麻烦,如下图:

网友:
1,可以批量操作,右键过孔,find-similar-objects,选择无网络的,然后批量修改
2,没遇到过你这种现象,从有网络的过孔或者焊盘画线,默认自动添加网络,你用的不是Place-Track,而是Place-Line吧,布线不要用Place-Line

网友:
点击右下角PCB,再点PCB Inspector,再选中你要改的过孔,在PCB Inspector面板里的Net修改你要的网络。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