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四个同型号的三极管搭成电桥驱动电机?

楼主(2018-08-14):
如图所示,要求Q13、Q14、Q15、Q16为同型号三极管,同为NPN或PNP,请问怎么搭这个电桥的驱动电路?

网友:
加驱动IC,功率不大直接用电桥IC

网友A:
按照题目要求,给了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题目要求,给了示意图。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我没说太明白

我是要这个电桥的驱动电路,怎样驱动这四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题目要求,给了示意图。

按照图,Q15、Q16能够被正常驱动,Q13、Q14如何驱动?很明显Q13、Q14的驱动电平要比Q15、Q16的高。

网友:
没有电压电流无法给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