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测速,为啥测感应电动势多,直接测电流少?

楼主(2018-08-14):
如题,PWM驱动直流有刷电机,采用无外接编码器的测速办法~~
搜了下,为什么测感应电动势的办法多,还是估算的;而直接测电流法少呢?按理说有刷电机电刷切换的时候,电流有明显变化,用电流法测速,会更准啊~~

新手不懂,请知道的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
每个电机的电刷片数不一定啊

网友A:
而且从干扰里面提取数据做稳定也难

网友B:
你所谓的测试是什么一会事啊?测试一般不是有速度传感器麽?如果不测速,保证不失步的情况,速度不就是你发波的速度麽,还需要测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从干扰里面提取数据做稳定也难

所以老大的意思是,测量感应电动势来估算,更靠谱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测试是什么一会事啊?测试一般不是有速度传感器麽?如果不测速,保证不失步的情况,速度不就是你发 ...

我也和你一样的想法,极为认同你的观点~~

但是有人就是要这么要求,测量感应电动势来估算速度,娘希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测试是什么一会事啊?测试一般不是有速度传感器麽?如果不测速,保证不失步的情况,速度不就是你发 ...

是测速,然后速度是直流有刷哦,不是无刷~

网友A:
测电动势,如果有条件外加测电流补偿绕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动势,如果有条件外加测电流补偿绕组电阻

请问老大,有没有类似的测量感应电动势的电路图参考下啊,好像之前都没有怎么见到过,谢谢!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电流、电压,都不好测。
干扰波形很多。

几千元的直流有刷电机测试仪,好像是测量电压的,
并且先要输入转速范围,才能测量到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电流、电压,都不好测。
干扰波形很多。

是的,测量感应电动势法,低速不行,要中高速才行,并且是类似测量发电机发电电压那样,也是估算的~~也存在不同电机的匹配问题吧

如果测电流的话,会有个正弦波一样的电流波形出来,现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直接串入电流回路,把电流转成电压,缺陷是不知道多少有片“电刷片?还是转子线圈“”,不过这个,也是单数的,3/5/7。。。。

网友D:
我们用电流法测过转速,可以的

网友E:
反电动势与转速直接成正比,电流算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电动势与转速直接成正比,电流算个毛线

楼主的意思是电刷换向时有电流波动,检测这个波动就可以知道转速了,而且这么测出来的应该比反电动势更准才对。可实际上却是测电动势的更常见,所以楼主疑惑了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电动势与转速直接成正比,电流算个毛线

感应电动势法:
优势:
1、测量下电压,简单些

劣势:
1、感应电动势低速时,不靠谱
2、在中高速是呈比例关系,这个比例不同电机不同,要校准的出来更麻烦吧?

电刷电流波动法:
优势:
1、准确,转多少可知,与速度无关;

劣势:
1、匹配电机时,需要知道多少组线圈,但这个可以查阅电机资料,输入数据准确明确下来,不需要校准;
2、电流算法经过PWM调制时,软件计算量会不会比较大,参考资料少,所以很多人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电流法测过转速,可以的

请问老大,能否再多些科普下么?

因为PWM调制过的电流波形,示波器看大概是正弦波没差,但是细看也是被PWM波斩成一段段的,乱乱的,是用FFT分解下,再来判断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大,能否再多些科普下么?

因为PWM调制过的电流波形,示波器看大概是正弦波没差,但是细看也是被P ...

先放大,然后去掉直流,再比较器输出方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放大,然后去掉直流,再比较器输出方波就可以

嗯嗯,感谢指点,我是比较主推电流检测法的~~

网友:
直流电机测转速。从原理上讲电流法应该准确些,但是难度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应电动势法:
优势:
1、测量下电压,简单些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应用,需要测位置,也就是要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地数个数,您这一句“准确,转多少可知,与速度无关;”,让我茅舍顿开。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电机平稳地运行的时候,没有问题,一个个脉冲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启动时应该怎么处理?恳请不吝赐教,软件硬件的方法都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应用,需要测位置,也就是要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地数个数,您这一句“准确,转多少可 ...

上文所讨论的,都是在采用无外接编码器下的电流/电压法,本身就是相对比较精确而已的,并且是测速度,启动的时候的偏差,一平均成速度,估计就没误差多少了~~

你的要求很绝对精确,是走位置的,不能遗漏任何一个脉冲,所以,还是套上码盘吧~~

网友G(2019-01-03):
有刷直流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的吧,这个时候OP会饱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刷直流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的吧,这个时候OP会饱和的吧,

本身测量,也是无感测量,不是太精确的,启动时候的饱和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吧,侧重的是过程测量

网友:
测速度可以做的很准的,和光电的方式测试一样准,但是生负载不行,用电流的方式最好用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