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标签如何简单快速制作?

楼主(2018-08-14):
柜体面板上需要制作标签。之前都是丝网印刷。外观倒是可以。但是每次都需要刻板。费效比不好。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搜索:标签打印机。

网友:
以前也碰到时过这种情况,给配电箱印编号,那真愁啊!后来想,能不能把彩喷改造一下,直接喷在箱体上,那该多好,后来找到了手持喷码机,解决

楼主:
您用的哪家的?刚才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斑马的打印机不错

网友:
激光是个好东西

网友:
低成本就用标签机,高效果就是手持喷码机,线路上的话有线号机,最次的话A4纸打印不干胶也行

网友:
柜子的面板上一般使用双色板雕刻,面板上打小孔,塑料铆钉固定, 淘宝找商家帮你做就行了,   另外就是一千多买台线号机,可以打套管,或是小标签, 手担设备自带键盘,现场操作。
线号机与热转印标签机相比,线号机打的字符更加牢靠,不易磨掉。

网友(2018-09-19):
这个信息很实用,谢谢

楼主:
普通喷码机不太适应,控制柜上不同字符多的情况,
字符输入是个问题。没有支持包含多个字符,传输到喷码机后选择要喷的字符。
只能1个字符一个文件的上传

网友:
喷码机效果好些,简单就用标签打印机

楼主(2018-10-19):
使用一个月后做个反馈
1、比古老的丝网灵活了很多。
2、字符输入是个问题。每批控制柜的字符大多不同。每次需要输入字符。且喷码机的不支持单个文件存放多个字符。比如建个txt文件。文件内放着不同的字符,想打那个选哪个。
3、费用方面对我来说比丝网低。

网友:
这个推荐值得点赞!

网友:
热敏的时间长了褪色,要买热转印用碳带的

楼主:
我用的这种。都是用的hp的墨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