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两款100A大电流,抗震动能力强可靠的继电器

楼主(2018-08-15):
求推荐一两款100A大电流,抗震动能力强可靠的继电器,想看看锂电保护板驱动部分能否用继电器代替,降低成本减少发热

网友:
100A继电器这体积应该很大,你确定能接受?

网友:
这种情况用直流接触器,像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通信直流开关电源蓄电池低压脱离就用的这种。

网友:
JCQ250E
高压直流接触器,
线圈电压9~36V
触点:750V  250A

沃玛特汽车电池用的

网友:
继电器线圈发热可能也不少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直流接触器了,

网友:
低阻冒死管不行吗?

网友A:
降低成本减少发热,感觉用继电器这两个都不符合啊。
100A以上的继电器肯定是大触点,而且为了防止拉弧触点行程很长,就需要功率很大的电磁铁,发热反而变高了。
成本上来说,继电器好像更贵吧。

便宜MOS,多并联几个。

PS:多个MOS并联或超低阻MOS之间权衡一下。
内阻是原来0.5倍,损耗是原来0.25倍。
内阻是原来0.25倍,损耗就是原来的0.0625倍了。

网友:
LG GER-150DP 12V线圈 450V 150A陶瓷体封闭直流高压接触器,外形尺寸;39x83x高83毫米,重量约346克。线圈电压DC12V,通断开关采用陶瓷体全密封防电弧设计,电压450V,电流150A。广泛用于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增程汽车,电池开关,风能太阳能系统,通用工业设备。

网友:
搜汽车继电器,点火继电器,最大200A,多了去了,几十元一个不知对于您这个应用算不算节约了成本?,体积和一般继电器体积一样大,你们所有开的车里边都有几个这种继电器,估计已经是标准件了,所以不是很贵!不知楼主说的抗震动,这种安装在车上上亿级使用量的继电器能满足您要求不。直流接触器确实太妈的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成本减少发热,感觉用继电器这两个都不符合啊。
100A以上的继电器肯定是大触点,而且为了防止拉弧触点 ...

现在用的MOS管发热有点多,成本也贵,要20多个MOS,其实加继电器也就防止电压过高时断开用,但是电压过高的情况很少,本身充电器就有限压,有通讯控制充电器的开关,快过压时充电器就关了,这个继电器就是防止异常情况断开用,正常情况都不动作一直连着

网友:
柴油发动机的启动继电器了解一下,但是如果长时间吸和会不会烧毁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MOS管发热有点多,成本也贵,要20多个MOS,其实加继电器也就防止电压过高时断开用,但是电压过高 ...

100A的继电器 也不便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MOS管发热有点多,成本也贵,要20多个MOS,其实加继电器也就防止电压过高时断开用,但是电压过高 ...

100A的充电电流  你这是多大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的充电电流  你这是多大的电池啊?

小电池   1.5度电

网友B:
泰科EV100,LEV100,最近公司供货的PDU上面用了好多

网友B:
才1度电,用这个有点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电池   1.5度电

实际充电电流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泰科EV100,LEV100,最近公司供货的PDU上面用了好多

你们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PD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PDU?

是的,不过主要是物流车那些大车,目前没有涉及到家庭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充电电流多少?

      80A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度电,用这个有点浪费

确实浪费

网友:
汽车继电器可以,我手上有些不过刚80A,楼主需要不。

网友:
类似这样,可以两个并联这样减小些发热,一个满载用不可靠。

网友:
感觉你换上继电器用不了几次触点可能就粘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