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单手段进行压线端子失效分析方法,外加赐教问题

楼主(2018-08-15):
用简单手段进行压线端子失效分析方法,外加赐教问题

公司出现一批用于测试的线束有问题,根据分析,应该是压接问题,好在不是用在产品上。
但是担心产品上的线可能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者隐患。

请看附件(一个幻灯片),文字比较少,比较非正式, 不过经过自行补脑,应该能够理解。
想听听大家建议。

网友A:
有钱真好……压接还切下来腐蚀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真好……压接还切下来腐蚀看结果……

公司没有设备,你可以仔细看下,自购设备,显微镜才花了30块钱(夹在手机上那种),腐蚀液2块钱(可以使用很几十次),用的普通的砂纸手工磨的,都没有向公司报销。
但是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比很多论文上的效果要好,可供借鉴。

规范的线束压接操作流程要做首件确认的:比如每次做一种线,先要做一批,做拉力测试、剖面分析、连接电阻测试。

网友:
真豪,上了这么多设备分析还简单。佩服啊

帮顶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专门做失效分析的吗?很专业的分析。

网友:
简单的设备干出了专业的活,厉害!

网友B:
哇,楼主这个很厉害了。请问一下楼主用的哪种成分的腐蚀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楼主这个很厉害了。请问一下楼主用的哪种成分的腐蚀液?

有介绍不同材质使用不同腐蚀液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自己去配制太麻烦了。铁基一般用硝酸酒精溶液,铜基一般用三氯化铁盐酸酒精溶液。
联想到PCB印刷的过称,直接淘宝搜“PCB 蚀刻粉”即可搜到,非常便宜,没事也可以自己DIY电路板——不过我觉得还不如找JLC。
腐蚀效果很好,使用方便,而且发现对这种级别的分析,根本不需要打磨非常好,打磨到差不多就可以腐蚀了。

网友:
自制的简易观察和固定方法也很不错啊

网友C:
更细线径的情况——完全是设计的问题
对比合格线和问题线 ——似乎用的镀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细线径的情况——完全是设计的问题
对比合格线和问题线 ——似乎用的镀锡线 ...

1. 那么这个设计需要改吗? 问题是之前都是这样的,其实如果制作规范一些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觉得存在就是一个隐患。
    NTC引线一般都比较细,24AWG。厂家销售提出一个不推荐的做法:线折一下。
2. 端子和线都是镀锡的。

网友:
线和端子要配合,线号范围规格书里都有,超出范围的谁也保证不了,打折线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根部还是容易断。最好销售承诺一个不合格的范围,出了问题免费给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介绍不同材质使用不同腐蚀液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自己去配制太麻烦了。铁基一般用硝酸酒精溶液,铜基一般 ...

感谢指点!
//BOW

网友:
谢谢lz提供的详细资料,里面的测试依据和对一般研发可以操作的测试方法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9-04-15):
不是很清楚楼主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报告也没有详细的问题背景。但看了端子截面对比图,正常和异常的端子,铜线数量不一致,问题线束的铜线数量明显少了,而且单纯说线束压缩比应该也是不合格。

网友D:
能不能换小的端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换小的端子呢?

当然可以啊,问题是型号都要变,实际换更粗的线合适,可是厂家没有现货。不过外协加工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加工的有问题。

网友(2019-06-25):
分析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