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10下面Win7_Win8_Protel99库添加助手不能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15):
在win10下面运行这个助手软件,出现以下提示。
在网上找了很多种方法也无效

网友(2018-12-07):
没招,只能装XP

网友:
Win10正常使用,没有碰到以上情况。

网友(2019-07-04):
@avr-job
   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了,折腾几天了,我是这样搞定的……

PCB 元件库添加:
1. 打开Protel默认元件库里任何一个元件,并进入编辑元件界面
2. 在打开的Protel默认元件库Advpcb.ddb里面,复制添加进来自己的元件库*.lib文件:
    Huang_Pcb.LIB     PCB Footprints.lib
3. 修改 C:\Windows\ADVPCB99SE.INI
   Count=2
   File0=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PCB 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uang_Pcb.lib$ID>-1$ATTR>0$E>PCBLIB$STF>

网友(2019-08-09):
可能win0版本不一样  网络上面看见许多网友就是在win0下使用peotel 99se

网友:
换AD把,没必要坚持了

网友:
Protel99 最佳运行环境是XP  ,其它的是都是折腾

网友:
楼上,win7,补丁包打上,也是完美无瑕

网友:
其实AD真的好用多了,楼主可以转AD了,AD15或AD17都挺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