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触过斯特林驱动吗?

楼主(2018-08-15):
最近发现许多车载冰箱和移动的医疗箱 用的是斯特林的电机。有人在这方面有研究吗?

网友:
听过斯特林热机,没有听过斯特林电机

网友:
听过斯特林热机,发电机,没有听过斯特林电机

网友:
可以有斯特林品牌的电机。
没有斯特林电机。

网友:
车载冰箱用斯特林,是要冻空气吗

网友:
斯特林冷机是医学上,太空科学用的,可以快速低温制冷,这东西很贵的。

网友A:
准确说是斯特林热泵吧,这个接触的不多,斯特林类的热机到是了解一些,在youtube上看到有老外改造的烧木柴做动力的倒三轮,用的就是类似斯特林的带回热器的mason热机带动直线发电机,比斯特林结构简单而且耐操,几公斤木柴能跑一天,炒鸡N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确说是斯特林热泵吧,这个接触的不多,斯特林类的热机到是了解一些,在youtube上看到有老外改造的烧木柴 ...

有链接么?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准确说是斯特林热泵吧,这个接触的不多,斯特林类的热机到是了解一些,在youtube上看到有老外改造的烧木柴 ...

这么NB,哪儿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NB,哪儿能看到。。。

mason hot air engine, 这东西实际输出太低。

网友:
听过斯特林热机,没有听过斯特林电机。

网友:
相对内燃机斯特林发动机也叫外热发动机,温差越大效率越高!居然能做冰箱了,楼主能放个链接看看吗

楼主:
有家企业  买了日本一个斯特林的制令冰箱  拆了研究。我也去看了,确实是斯特林的。机头部分一半是制令一半是热的,中间加隔热。热的部分加了散热片,冷的部分也用散热片,用风扇吹冷气去冷却箱体。神奇吧

网友:
所有的空调压缩系统多是一半冷和一半热的啊。制冷行业还有一种溴化锂主机,可以直接利用低势热能进行制冷,俗称太阳能空调。

网友:
斯特林是可逆的,用外部动力驱动斯特林热机就是热泵了,有啥神奇的。
然而要想效率高得用高压氦气,工艺要求和成本都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么?膜拜一下

是之前在youtube上看的,有很多类似的,因为最近很多梯子失效,近期一直没有爱国成功,没法得到精准连接
能爱国的话,搜索all free piston, displacer as regenerator, manson hot air engine之类的关键字就能看到

当时对那个老外DIY的热机印象很深刻,集成了众多机型的优点:
像Manson引擎一样,开放循环,配气和做工同相位,结构简单;
像斯特林引擎一样,带回热器,热效率很高;
像声热引擎一样,无活塞曲轴等气密运动摩擦做功部件,坚固且免维护;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输出轴只能往复直线运动做工,不能旋转,只适合带直线电机发电;
功率密度低,煤气罐那么大的一个装置,输出功率只有100瓦左右;

前期手工制作的原型机,差不多奶粉罐那么大,用1根蜡烛驱动,发出的电能点亮40多颗高光LED,后来制作的最终版有煤气罐那么大,放在一个倒骑驴三轮车前面的斗里,烧木柴给电瓶充电,然后驱动三轮车后轮的电机,随手抱一堆木头,大概有几公斤吧,能跑1天。
热效率高,但输出功率小,是这类热机的特点,虽然热效率轻松秒杀同级别的内燃机,但功率密度太低(想做高代价太大),制约了这类热机的推广和应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得不佩服老外的DIY能力,而且羡慕他们有大把空闲时间来折腾。

网友:
听过斯特林热机,没有听过斯特林电机,涨知识了

网友:
斯特林制冷机,除了医疗冰箱,还有用在超导滤波器上,这玩意能制冷到很低温度,一般70K没问题,冷端可液化空气,微型斯特林制冷机可用在弹头上,对华禁售
编辑原因: 改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