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通用控制器平台(PLC) 设计(2) 硬件设计

楼主(2018-08-15):
概述:
    PAC 1200的CPU 采用I.mxRT1050,搭配32MB SDRAM + 16MB QSPI FLASH , 预计设计目标达到 西门子 1200系列的性能。
整机由 三块 PCB组成 CPU板+ HMI 板+IO板,其中CPU板上也集成了一部分高速输出与两路继电器输出。
HMI板 采用了7只LED 指示通讯状态+2.4寸 LCD做IO指示,四只按键支持简单的测试与功能设置。
IO板可以根据不同客户客制化。 默认为12路输入+6路输出+4路高速AD转换器。
附件里是CPU的原理图。

网友A:
PLC主要是软件吧,硬件比重小多了

网友B:
不考虑一下隔离电源吗?can gnd是否需要接阻容到ear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主要是软件吧,硬件比重小多了

以前plc的设计思想是为了替代开关接触器等,后来越来越复杂,除了硬件品质保证外,感觉软件已经超过mcu的复杂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一下隔离电源吗?can gnd是否需要接阻容到earth?

CPU的电源参考西门子的,没做隔离 ,但其他所有通讯接口都做了隔离,can做了隔离之后,那个gnd就米有必要用电容连大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主要是软件吧,硬件比重小多了

你说的对 ,现在软件工作量是硬件的几十倍了。

网友C:
请教下  第一页 左上角的那个表格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第一页 左上角的那个表格是怎么做的?

那个表格直接用 line 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个网络

笔误,已修改。这是连到DO 电源的。

网友E:
会支持IEC-61131标准吗?

网友:
性能应该不错。希望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支持IEC-61131标准吗?

预期支持梯形图与st。指令可能只支持61131-3的一部分。

网友:
顶一个希望能用到。

网友F:
建议取消HMI板,增加扩展模块或背板总线接口。这才谓之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取消HMI板,增加扩展模块或背板总线接口。这才谓之平台!

PLC目前市场上两种,一种是中小型的,以单体应用为主,扩展为辅,例如S7 1200之类;
另外一种就是你说的CPU模块与IO是分离的,例如 S7 1500。
我们设计的的时候,已经考虑了扩展模块,PAC1200是扩展模块的。
但背板总线,只有中大型PLC才具有的,而且普遍售价在
3K以上,到几万不等。第一款就从高端开始,我们认为市场也不会接受。失败的几率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CPU的电源参考西门子的,没做隔离 ,但其他所有通讯接口都做了隔离,can做了隔离之后,那个gnd就米有必要 ...

请问,何时才需要使用RC接大地?依据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目前市场上两种,一种是中小型的,以单体应用为主,扩展为辅,例如S7 1200之类;
另外一种就是你说的C ...

产品原型研发得考虑1代、2代。至于商业化可以多方面入手:现在都讲究解决方案(如工程机械、农用机械、轨道交通等),针对不同领域要有专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何时才需要使用RC接大地?依据是什么?

在线上有感应电压的时候,可以通过RC泄放到大地上。
我之前看的一些参考资料里是这样论述的。您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品原型研发得考虑1代、2代。至于商业化可以多方面入手:现在都讲究解决方案(如工程机械、农用机械、轨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小型化,连接性,可视化,以及灵活的客制化,我认为是未来中小规模PLC发展的方向。
本身这个设计也是朝这些方向努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上有感应电压的时候,可以通过RC泄放到大地上。
我之前看的一些参考资料里是这样论述的。您认为呢? ...

原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看那种can隔离模块,内置数据和电源隔离的,其应用图上仍然是标注的隔离电源地通过RC接大地,所以不解

网友H:
这么高的成本适合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的成本适合PLC吗

中高端的PLC 例如 S71200 ,S71500,基恩士的 5000系列,还有贝加莱的 X20,都比我们现在设计的成本高。
现在的PLC要承担更多的业务,所以对硬件上要求也比较高。
另外,不能与淘宝上那种使用stm32的,100多块钱那种比。那种都是仿造三菱的指令,
赚点小钱还可以,做不大的。

网友:
谁会买呢?

楼主:
尽量找客户啦。之前我们做的那个wifi 模块,最多的一年,也做到大约300K的出货量。
有需求的客户,会看到价值的。并且这个项目是个长期的案子。不是一两年那种的。

网友:
软件是个大问题。施耐得的软件不错,

网友:
支持一下,不会plc

网友:
软件是关键

网友I:
软件是怎么规划的?  开源 或者 闭源?

网友(2018-10-18):
对,关键是软件,必须支持61131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是怎么规划的?  开源 或者 闭源?

软件肯定闭源啊。

这些需要断断续续投入不下百万的费用。
不是淘宝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仿三菱的能比的。
我们认认真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事。希望有所回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肯定闭源啊。

这些需要断断续续投入不下百万的费用。

软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