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KICAD原理圖設計如何做模塊化設計?

楼主(2018-08-15):
請教用過KICAD的朋友,在KICAD的原理圖繪製是怎樣做模塊化設計的?
初次用KICAD,還請各位不吝賜教,感激不盡!

网友A:
刚好这几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挺RZ,找了两天才发现答案 ...

需要单独地、直接打开 Eeschema ,而不是从 KiCad 项目管理中启动它。

然后你就发现菜单里面有了新建原理图的选项,在这里创建并绘制好一张单独的原理图,

等保存后,就可以在 Eeschema 中将该原理图文件作为一个分页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几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挺RZ,找了两天才发现答案 ...

需要单独地、直接打开 Ee ...

我誤打誤撞發現了另外的辦法:先創建一個工程,將原理圖複製出來并改名后添加到工程文件夾下,然後在原理圖界面下使用文件--->添加原理圖頁,將所有原理圖添加到工程中。
也不知道我這樣做對不對。

現在正在添加原理圖符號庫,遇到了新的問題:增加一個電感時,不知道如何繪製磁芯的虛線符號,找半天沒找到,軟件自帶的原件中的虛線符號無法編輯,不能直接使用。不知道兄台遇到這個問題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誤打誤撞發現了另外的辦法:先創建一個工程,將原理圖複製出來并改名后添加到工程文件夾下,然後在原理 ...

兄第发现的方式就是我之前使用的添加原理图方式,当时也就是因为感觉太怪异,所以才重新寻找答案的。
最终发现 Eeschema 只要单独打开就能创建新原理图,但是在 KiCAD 项目中启动它就没有此功能。

原理图中的元器件还没有熟练的编辑,刚才看了一下,线形只有实线,那虚线只能复制多一点小线段排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第发现的方式就是我之前使用的添加原理图方式,当时也就是因为感觉太怪异,所以才重新寻找答案的。
最 ...

搭车请教一下,eeschema可以在不同原理图之间复制粘贴元件吗?感觉没有试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下,eeschema可以在不同原理图之间复制粘贴元件吗?感觉没有试成功…… ...

在 KiCAD 中貌似不行,但是可以在独立打开的 Eeschema 中进行。

操作方式:

先用 Eeschema 打开需要复制的 源-原理图,选中后复制(CTRL-C),再打开 目的-原理图粘贴,(CTRL-V)。

由于单个 Eeschema 不支持同时打开两张图纸,源-原理图已经被自动关闭了。

可能是 Eeschema 的数据不接受或没使用 Windows 系统的粘贴板,所以两个 Eeschema 之间也无法传递粘贴板的数据。

而且一旦退出,Eeschema 之前复制的数据就被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第发现的方式就是我之前使用的添加原理图方式,当时也就是因为感觉太怪异,所以才重新寻找答案的。
最 ...

看來只能暫時用實心線代替了,多謝兄台指引!

网友C(2021-01-02):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几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挺RZ,找了两天才发现答案 ...

需要单独地、直接打开 Eesc ...

请问如何单独打开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单独打开原理图?

不要用 KiCAD 打开一个项目,而是直接用 KiCAD 中的 Eeschema 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毕站有教程,观看最多的。就有你要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单独打开原理图?

右击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