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不合理的VCUT拼板结构设计,而且还不影响板厂生产

楼主(2018-08-15):
先看一下以前发过的老贴子
关于V割的高清图给大家,普及一下V割相关的知识!

如下图所示的拼板设计结构,客户拿到板子,掰板分开的时候大概率会断板,如果细边缘条上有走线,这个板子就废了。
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结构对于板厂生产没有任何影响,板厂的工程师们审核客户资料的原则是不影响生产流程,不影响出货品质,这些看不到的问题都会被忽略。所以出这类问题,板厂是不管的。
备注:如果你是特殊设计,不介意断板,可忽略此问题(确实有部分客户经验丰富,此问题早在意料之中,不介意断板的)

正确的拼板,应该下图这样设计
两边加上工艺边,推荐宽度不低于5mm
很窄的板边部分,板间保留空隙间距,使之锣出来,避免VCUT。
空隙间距1.6-2.0mm最佳,太小了会使锣板成本直线上升。(太小的话就要用小锣刀,锣刀越小,成本越高)
表面上看加了工艺边以及间距,使相同数量的板子面积增大成本可能有一些上升,但是保证了板子的外型品质,这个成本付出是值得的。

网友:
lz 说的没错。   板厂,这样都不好铣。。。。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铣,割,锣这些工艺?

网友:
你又很少用到拼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铣,割,锣这些工艺?

锣   应该是数控锣床.    其实就是数控铣床.   锣床是广东一带的叫法. 百度上有人说最早可能是香港传过来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铣,割,锣这些工艺?

锣==铣,属于CNC机械加工的一种,是指用锣刀把板子外型和槽切割出来,我们一般称为锣外型或者铣外型。
割,一般是指V割,也叫VCUT。

V割刀具

PCB铣刀(锣刀)
从刀具可以看出,刀具越越小在锣板的过程中刀具越容易断,成本会越高,所以再次提醒客户在拼板的时候不要图节省一点点面积,板间的间距一定要1.6mm以上。

网友:
学习了,下次拼板的时候用的上

网友:
客户要求低,什么都好说。要求高的板子不允许手掰的,必须要用分板机分板的。

网友:
一般pcb厂都有拼板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