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作指示电路的问题。帮忙分析电路问题所在?

楼主(2018-08-15):
    帮生产做个老化的夹具,要指示出产品的工作状态。
    要求是将产品插入J1  USB母座时,如果正常工作(工作电流约20mA,12V),工作指示灯D3要发亮。如不工作,工作指示灯D3要不亮。

   对模电不懂的我,试画了一个电路,在电源端串个22R的电阻,取两端电压(Vi1-1,Vi1-2)送到运放比较,正常工作时,Vi1-1高于Vi1-2,运放输出高电平,D3发亮。不过作时,Vi1-1=Vi1-2,运放输出0,D3熄灭。
   请教各位,以下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有没有现成的方案提供。谢谢!
   另外我有一块板,与以下电路相近,只是运放是SOT-23-5的LM321,但接上电路后,运放会烧掉,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因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关系,你要加入以下三个电阻。

网友:
1mA电流,运放能驱动,不用三极管

网友B:
你用的LM321还是LMV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关系,你要加入以下三个电阻。

感谢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LM321还是LMV321???

是Lm321   我看了电源是3-3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电阻R3 22欧在20mA时有0.44V电压降,你可采用2~5欧电阻,压降减小了,检测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输入没有保护管,反而lmv321有4个二极管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没有保护管,反而lmv321有4个二极管钳位.

12V供电LM321能用吗?

网友D:
运放换成TL062这种,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到VCC的,电路可以不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运放换成TL062这种,输入共模电压可以到VCC的,电路可以不改

没有可调电阻,如何确保没(或低於20mA)电流时,运放输出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调电阻,如何确保没(或低於20mA)电流时,运放输出为低?

是我分析错了,只注意到共模电压的问题,没注意到功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