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这种2.4间距类牛角座的插座叫什么?

楼主(2018-08-15):
一款东芝电梯控制板上用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怎么会有2.4间距的?

网友:
测量误差吧,

网友:
应该是2.0的吧

楼主:
拿2.0间距的比,间距比较大,拿2.54的比,间距又比较小,用游标卡尺量,是2.3-2.4

楼主:
确实是量错了,JST的PHD插座,封贴,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