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顺畅的跑QT,需要什么级别的ARM核和内存?

楼主(2018-08-15):
要顺畅的跑QT,需要什么级别的ARM核和内存?
我看到官方给的要求:
256 MB of RAM;
500 MHz CPU (1 GHz preferred);
OpenGL ES 2.0 support.

感觉高于我看到的应用中的CPU资源

网友:
STM32L476就行。。。。

网友:
看你UI 消耗多少资源喽,一般应用OPENGL都用不上

网友:
看你的LCD 分辨率是多少? 1980X1080 1GHZ 的CPU 都觉得慢;

还有就是QT 的显示的内容是贴图多还是绘图多;

STM32能跑QT么? 能的话出来的效果也是一坨屎

网友A:
楼主是编译androidforQT的版本吗?你的嵌入式选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编译androidforQT的版本吗?你的嵌入式选的哪个?

我准备上个300MHz的ARM9,但是对性能不确定能跑得动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上个300MHz的ARM9,但是对性能不确定能跑得动否。。

跑安卓吗?还是linux?

网友B:
看你Qt5 还是 Qt4 Quick 还是widget 然后有没有动画和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Qt5 还是 Qt4 Quick 还是widget 然后有没有动画和3d

5的话要开销大很多吗?我想上wdget,带动画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上个300MHz的ARM9,但是对性能不确定能跑得动否。。

300M的ARM9,不会是NUC972吧?

网友C:
估计就是NUC972    不过972 有人用他做过串口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5的话要开销大很多吗?我想上wdget,带动画效果

5的话widget 传统的方式 和Qt4 也差不太多。动画的话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的话widget 传统的方式 和Qt4 也差不太多。动画的话不好说

300M 跑qt2 还差不多    500M 体验效果估计都很骨感,1G以上再考虑

网友:
imx283, 480x272, 效果一般

网友D(2018-12-12):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了。300MHz的能跑QT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了。300MHz的能跑QT5吗?

没试,最后试了下1g的a7芯片,都不是特别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NUC972    不过972 有人用他做过串口屏。

那个内存也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最后试了下1g的a7芯片,都不是特别流畅

可以考虑用IMX6Q系列的,或者带有OPENGL-SE的处理器,用QML进行开发,速度会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