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个触点怎样动态连接到PCB板?

楼主(2018-08-15):
一个如图的PCB中部有多个独立的电极触点,需要连接到另一个PCB上对应的位置进行测试,想用SIM卡和卡座的形式连接,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定制那些簧片?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做冶具的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冶具的针就可以了

感觉治具的针长度太长了,太占空间,不够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