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只有RS232接口,上位机是USB接口,如何通信?

楼主(2018-08-15):
一个设备只有RS232接口,上位机是CDC类的USB接口,如何通信?设备端的程序可以修改,上位机程序不能改了。普通的USB转串口,貌似VID,PID,描述符什么的都是固定,实现不了通信,请问有什么样的芯片或模块可以实现通信。

网友A:
用STM32做个转接器?

网友B:
CDC类USB接口?上位机我一直都是当做串口来用的,没有管VID PID。你要修改VID PID就用stm32模拟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C类USB接口?上位机我一直都是当做串口来用的,没有管VID PID。你要修改VID PID就用stm32模拟一个就可以 ...

需要有指定的VID,PID,才能找到对应的驱动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做个转接器?

这样是可以的。我想有没用现成的芯片或模块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我想有没用现成的芯片或模块什么的

这个各个厂家应该不兼容的。

网友:
通信协议兼容

网友:
这个最好就自己做一个USB转串口的了,或者找到原上位机所用的通讯芯片

网友(2019-03-15):
深圳宇泰科技,8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