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喷流锡炉的吗?进来说说效果。

楼主(2018-08-15):
有人用过喷流锡炉的吗?价钱不贵,感觉原理上是波峰焊的精简版,效果肯定比普通锡炉好,但跟波峰焊比是不是差远了,插件肯定是没问题的,能用来加工贴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过红胶工艺的贴片?找个还真没看到过,那玩意锡用量应该也是比较多的。开一次炉,电费不少。 ...

是的,红胶工艺。3000W,1元/度电的话,一天就二三十块电费吧。

网友B:
你说的是selective solde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不过喷流,应该锡量多吧。确定只有3000W功率?
波峰焊,一般都不敢停机,要不锡炉融化都的好几 ...

随便搜了一个大一点的4500W,3000W的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selective soldering?

应该不一样,没这么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