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低损耗极性反向保护电路

楼主(2018-08-16):
一种低损耗极性反向保护电路,供参考;

网友A:
P沟道电压做不高,电流做不大。。价格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道电压做不高,电流做不大。。价格又贵。。

几毛钱可以做30V/20A了,多少场合已经满足要求了

网友:
si2301,这样用过

网友:
AO3401正在用,30V4A
目前手上的项目都够用了

网友:
以为有什么黑科技。。。结果给我一个PMOS

网友B:
这种方式应用的很广,先是二极管导通,后面就是MOSFET导通,
本身MOSFET的导通电阻就是毫欧级别,损耗很小,
反接时,该二极管又能很好切断。

网友C:
NMOS也一样,放到负端,便宜,电流也大,国外手持产品很多都这么用。

网友:
常用,一般NMOS放负端。成本低可靠,几无功耗。

网友:
反接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应用的很广,先是二极管导通,后面就是MOSFET导通,
本身MOSFET的导通电阻就是毫欧级别,损耗很小 ...

没有看明白,
1、正接时,二极管应该是防溢出功能,PMOS栅极接VCC导通;
2、反接时,直接走二极管泄掉了,需要保险类的保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NMOS也一样,放到负端,便宜,电流也大,国外手持产品很多都这么用。

请问NMOS怎么接?

网友:
这个电路可自行搜索,网上解释的很多…

网友:
没看懂,反接真能保护,我怎么看好像一样导通呢?

+看错了,确实有效。。。。。。。

网友:
记号,以后试验看看

网友:
还是nmos接负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应用的很广,先是二极管导通,后面就是MOSFET导通,
本身MOSFET的导通电阻就是毫欧级别,损耗很小 ...

那个二极管不是外接是MOS内部的吧

网友:
NMOS SOP8那种有高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二极管不是外接是MOS内部的吧

是的,内置的。

楼主:
在负端时的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负端时的保护

呵呵,一看电路就不太对劲啊

网友:
要两个PMOS搭配起来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