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4微信扫二维码付款很难对焦什么问题?

楼主(2018-08-16):
之前是没问题的,现在对半天都对不准,相机对焦又没问题。已重新安装微信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我手机,微信对焦难,支付宝就没问题!同求!

网友:
微信还老死机!

网友:
运行内存不足,我微信扫码经常出不来,要先清一下内存!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网友B:
同 Note4  同样的问题, 也有二楼的问题, 微信有时候点开"原图" 或者 比较大的图, 直接卡死, 触摸无反应, 必须结束进程

网友:
一样note4微信扫码很难对焦。估计无解。图片死机最近少遇到了

网友:
哈哈,是微信版本的问题,以前回退微信老版本就没问题的,不过老版本现在用不了啦,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把note4丢一边了

网友:
note4扫二维码确实要比较长时间, 对比Iphone 7几乎秒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 Note4  同样的问题, 也有二楼的问题, 微信有时候点开"原图" 或者 比较大的图, 直接卡死, 触摸无反应, 必 ...

你的结束进程就可以用,,我的必须重启手机才可以使用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结束进程就可以用,,我的必须重启手机才可以使用微信.

我之前的4强制停止也可以重启微信,看来是通病。我邻居的3居然还在用,还很流畅,也没报存储不足,可能跟系统版本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结束进程就可以用,,我的必须重启手机才可以使用微信.

按Home 左边那个 触摸键, 然后出来最近的应用程序, 这时下面2个键, 点 左边一个像饼图一样的 进入 "活动应用程序" 在 微信后面 点结束才有用, 点右边的全部结束 或者 把微信哗啦走 没用,

右边的只是把程序关了 后面还有好多服务啊进程啊什么的, 左边的那个关得彻底一点.

网友:
双清,升级6.0

网友:
我的扫二维码也是折腾半天,微信,支付宝一样,感觉是相机问题,聚焦问题,  无论怎样折腾都无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刷8.0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8.0系统,可以解决。

怎么刷?

网友:
我的s7e一直无法升级,下载到最后就文件错误,升级失败,双清了也没用。看来要去找售后。

网友:
note4扫二维码经常要拍手机才能对焦,感觉像是卡死了

网友:
我的同样的问题,扫描二维码很难对焦,微信点开图片经常死机,京东note8已经降到5688了,准备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Home 左边那个 触摸键, 然后出来最近的应用程序, 这时下面2个键, 点 左边一个像饼图一样的 进入 "活动 ...

谢谢,下次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支付宝挺好的,微信扫东西扫不出来

网友:
这些都是系统问题,只有升级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同感觉,真心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完全不如别人的红米流畅,我一直以为是我手机摔过,摔成这尿性

楼主:
我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看来这是NOTE4通病,换机要换苹果了。

网友:
我note4也是这种问题,升级了微信版本会好点,付款会快点,但是扫其他的烂的一B,
忍不住升级S8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垃圾微信的兼容性问题呢?

网友:
的确是有点奇怪!

网友:
买过三星 Note1, note4, S7, 评价2个字,垃圾, 下一部买水果机。

网友:
以前好好的应该是最近几个版本的微信,升级后出现的,应该是微信升级没测试到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升级系统之后,我的note4相机很难对焦,不仅仅局限于微信。看来像是系统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和微信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同感,虽然是s7,不是Ed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S7 Edge,卡的怀疑人生,不如千元机真的

我之前也是S7E ,微信扫码挺快,支付宝慢。后面SB微信升级了一下,扫描比支付宝还慢。 后面正好手机换摔了,后来换了S9+,就不卡了。规根结底,还是手机性能问题,三星手机(或者说安卓手机,之前一直用苹果,安卓就只用过魅族和三星,并且全都是用的旗舰机)最多也就用两年,然后就卡到吃屎。真佩服那些还在用NOTE4的,能忍。反正苹果出双卡机,我立马转回苹果。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4对焦很困难。感觉是松的。有时摔一下就又能对准了

网友:
点开支付宝,5秒过去了,点扫描按钮,5秒过去了,扫描成功,5秒过去了,支付成功,又5秒过去了。每次排队付费都很尴尬

网友:
扫手机显示的二维经常聚焦不了

网友:
note4 微信朋友圈 聊天 图片有时打开黑屏

网友E:
各位NOTE4都卡成这样,我NOTE3卡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各位,和NOTE同时代的手机有几个还在用?要同时代的比较

网友:
怎么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最近觉得好像note4的微信扫码在一定距离内还是好用的,不要太近,太近反而不容易对焦;微信死机的问题至今无解。

网友:
note edge,跟NOTE4一样的硬件,最近扫微信好多了,还是可以扫出来。前几个月扫5min都不一定扫出来。微信死机没碰到,系统是一直根据手机提示升级到最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位NOTE4都卡成这样,我NOTE3卡的不要不要的,

我的note5要出,考虑一下,最近旧手机大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note5要出,考虑一下,最近旧手机大处理。

谢谢,准备买NOTE8或都苹果,

网友:
买苹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