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F407ZE的PA8、9、10、11配置成TIM1没有输出?

楼主(2018-08-16):
如题:为什么STM32F407ZE的PA8、9、10、11配置成TIM1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谢谢!!!
程序如下:
void TI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ÖƵºÍÖÜÆÚ¼ÆË㹫ʽ:
  Prescaler = (TIMxCLK / TIMx counter clock) - 1;
  Period = (TIMx counter clock / TIM3 output clock) - 1
  TIMx counter clockΪÄãËùÐèÒªµÄTXMµÄ¶¨Ê±Æ÷ʱÖÓ
  */
void PWM_OU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99; //×Ô¶¯×°ÔØÖ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Ê±Æ÷·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ʱÖÓ·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ÏòÉϼÆʱ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Sys_HSEClk_Init(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RCC_PLLCmd(DISABL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25,336,2,7);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void GPIO_Con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C10

}

int main(void)
{
        Sys_HSEClk_Init();
        GPIO_Conf();
        TIM_Config();
        PWM_OUT();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while(1)
        {
        }//while end */

}//main end

网友A:
因为你少了一个函数啊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多了一些东西,需要单独配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少了一个函数啊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多了一些东西,需要单独配置才行 ...

谢了高手!结贴了,没想到这么快!!!

网友: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结贴了

网友(2019-07-29):
也帮我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