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8-08-16):
在公司找到了一块板子,看芯片应该是USB转CAN,想把它用起来,但没有任何资料,某宝上也没找到这种USB转CAN,请坛友帮忙看一下是哪个型号。

网友A:
USB转485 ,485通信还是光电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485 ,485通信还是光电隔离的

最后一张图,芯片是NXP的82c250 CAN收发器。

网友:
再找1块,CAN至少要2块或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转485 ,485通信还是光电隔离的

USB转RS485 没必要用一片NXP处理 器的. 这成本大....
明显是CAN

网友:
试试ZLG的cantest。一般市面上的都是兼容他家的。

网友:
看起来好熟悉的板子

网友B:
背面应该还有吧,看图片CAN虽然隔离了,但保护并不多。在底层?

网友:
usb转can 如果是你们公司自己做的,参数怎么修改就只有做的人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应该还有吧,看图片CAN虽然隔离了,但保护并不多。在底层?

背面没有器件,应该是通过正面的两个二极管保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没有器件,应该是通过正面的两个二极管保护的。

这个板子应该是5年前了吧。lpc2368比较久了,而且现在流行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