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的奇怪问题,恳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8-08-16):
之前说的太罗嗦了,重新编辑下,举个例子,一句话说明白:

布线时,在GND焊盘上拉一条线,这条线并不会自动获得GND的网络属性,仍然是No Net,因此被判断为短路从而报错

——————————————————————————————————————

所以,现在求教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孽,让AD失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功能?重装任何版本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

现在最搞笑的,是随便把任何PCB文件降级存成PROTELL99SE的版本,然后在99SE里可以正常布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运行规则检查,查看检查报告,看看具体是报的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规则检查,查看检查报告,看看具体是报的什么错

错误分两类,一个是: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Between Track

另一个是:

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 Constraint

然而奇怪之处在于,按着这俩提示,在原理图、封装、连接全部正确的前提下,无论怎么改规则,都会出这俩错误

丝印间距倒无所谓,现在最重要是同一网络连接起来后,飞线并不会消失,也就是正常连接的两点现在不会被视为一个网络。

网友B:
布线用P-T,不要用P-L

上面两条线,上面一条用的是P-L,导线没有自动添加网络,所以报错,飞线依然存在
下面一条线用的P-T,导线自动添加网络,飞线消失

网友:
可能是阻焊或机械层之类的设置有问题,降低版本后,因为没有对应的规则所以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用P-T,不要用P-L

上面两条线,上面一条用的是P-L,导线没有自动添加网络,所以报错,飞线依然存在

这个答案靠谱

网友:
又可能就是4楼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用P-T,不要用P-L

上面两条线,上面一条用的是P-L,导线没有自动添加网络,所以报错,飞线依然存在

感谢热情相助,问题确实如您所言,出在这里。

说起来实在让人笑掉大牙,那天是为了元件定位,在丝印层画参考线,用了P-L,然后到了布线的时候,脑袋就开始短路,一直绕不过弯来,查报错记录什么的越走越远。

直到半夜,才发现画的线没网络,才想起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LZ标题不合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标题不合格哦。

啊?实在紧张,才去看了关于标题的版规,确实是姿势不正确,然鹅,现在也没法编辑了…………

念在小弟一时急火攻心实乃初犯,恳请版主大人高抬贵手

网友:
说说我用的偏方:
问题:AD是无法出BOM,AD6.9和9.3都不行,一出BOM就提示一个dll文件找不到
解决办法:把AD整个目录复制到U盘,插到另外1台电脑上出BOM,OK,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