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HID描述符,死活不行,如何解决?

楼主(2018-08-17):
小弟目前在做键盘,要求全键无冲,用了两个端点,端点1用于标准键盘8+6传输(一共8个byte,已正常),端点2想让它全部按位传输,16个字节。端点2的报告描述符是这样的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63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0x19, 0x04,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7F,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80,                    //   REPORT_COUNT (8)
        0x81, 0x00,                    //   IN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输入端点描述符的wMaxPacketSize字段也已改成0x10,usb_prop.c配置输入字节也改成了0x10,但就是死活不行
请问这样不对吗?还是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的,不太懂usb,折腾一天了,求大神们帮忙,万分感谢!
附件是usb_desc.c文件

网友A:
貌似你要定义多组interface,hid协议我印象中只支持interface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要定义多组interface,hid协议我印象中只支持interface分组。

是用了两个接口呀

网友B:
几年前曾给cherry做过一套MX6.0的方案,记得当时cherry的主要要求就是1MS相应和全键无冲。建议你买个全键无冲的键盘,分析下枚举过程,如果USB这块比较熟的话,其实很容易就能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曾给cherry做过一套MX6.0的方案,记得当时cherry的主要要求就是1MS相应和全键无冲。建议你买个全键无 ...

厉害。还有个问题,请问1ms响应是怎么做到按键去抖的呢?1ms哪有时间去抖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还有个问题,请问1ms响应是怎么做到按键去抖的呢?1ms哪有时间去抖呀 ...

机械键盘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可以做到.

我就是机械键盘呀,还是说机械键盘的抖动时间很短?有看到别人说樱桃轴的抖动也有5ms左右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还有个问题,请问1ms响应是怎么做到按键去抖的呢?1ms哪有时间去抖呀 ...

cherry号称的1MS响应,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就是骗人的。至少MX6.0是这样的,MX6.0是用的hid full speed,而在这个模式下面,操作系统理论上每隔1MS轮询一次设备,但是操作系统真的能做到吗?我表示怀疑。不过也没关系,因为cherry知道大家都是默认的1MS。那么cherry这样宣传,其实说到底是想告诉大家,我的按键检测处理速度比别人快。至于这点,MX6.0确实从硬件采样电路和软件上都做了些优化,比别家的常规搞法稍微快点,具体怎么优化的,我不能告诉你,你得自己慢慢研究,毕竟当时做完了是整套方案给了cherry的。但是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一个按键按下去,操作系统是1MS后知道,还是2MS,3MS,甚至5MS,10ms后才知道,你用户又怎么清楚呐?用户在用的时候唯一能感受到的可能就是cherry号称1ms响应的键盘确实比别家的响应速度要快些。

网友:
不懂,帮顶哦。不过建议看看协议,还有圈圈教你玩USB,里面有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rry号称的1MS响应,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就是骗人的。至少MX6.0是这样的,MX6.0是用的hid full speed, ...

哦哦,谢谢。
有没有什么软件推荐呀,以前我记得有一个软件可以直接看到USB设备的各种报告符,找不到叫什么了

网友:
网上搜一搜  Device Monitoring Studio 这个软件

网友:
先买别人的抓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