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3.0摄像头做ESD测试时出现视频断流该怎么破?

楼主(2018-08-17):
最近做一款设备使用了JIA的USB3.0摄像头,500W像素。做emc接触放电6k时候出现视频断流,过1~2秒会恢复,整个环境就是PC主机+USBhub+摄像头,USB-hub去摄像头的USB线比较长有3.5米,USB-HUB到主机的线有1米。我这也试过直接把摄像头接PC主机上问题同样只不过能顶时间长点(加USB-HUB基本2~3次就掉,直接连最多顶到9次)。EMC整改的工程师帮忙改了一台机器,就是把摄像头的USB数据线的USB头剥掉然后用铜皮环包焊接到USB头的金属壳再缠10cm的导电布这样做可以过ESD,但我们照着做了两条线却不行,这样的话我的都不敢去定制线缆。坛里诸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解决不了。USB属于有状态的协议,一旦断流必须重新初始化。要想解决断流问题,只有一种选择——使用无状态的协议,比如GbE之类。TCP是虚拟链路,UDP是无状态连接,可以轻松应对干扰(重传呗)。而USB3.0一旦受干扰,SerDes中断之后就必须复位,重新配置。

网友A:
我觉得只有有一个到大地的连接就应该会好很多,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有有一个到大地的连接就应该会好很多,试试看吧

没用,照样一摸死。

楼主:
整体接大地了,接地电阻测试了只有55毫欧,还是一打就断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接大地了,接地电阻测试了只有55毫欧,还是一打就断流。

难道usb抗干扰真的不太行吗?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工业场合用usb总线通信的很少

楼主:
折腾到晚上快9点,目前处理除了USB线要环包屏蔽外我们自己的USB-hub也做接地处理,显示器上也单独拉了根地线到PE,USB线穿磁环打6kv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