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QDD]分享51做的UART转IIC和SPI小工具源代码和IDT90E36操作

楼主(2018-08-17):
之前调试STC15W104,就用这个芯片做了个UART转串口和调试IDT90E36的工具。可以直接接到IIC总线上改写EEPROM数据,复杂一点的读写操作可以直接改写源代码实现。后来验证三相计量芯片IDT90E36的时候。直接对照芯片寄存器操作芯片完成0.2S表的验证。
代码说明:串口波特率位9600 N 8 1,可以改里面的宏定义实现其他波特率。
                命令0X5A开头,后面才是buf[0],buf[1]这样。
              STC15W104只有128 BYTE的RAM。编译后一定要预留10多个byte以上(具体多少忘了,编译后运行就知道是否超了。)。以前验证过预留的byte少了就无法运行。
硬件原理图不知道跟那个大板拼一起了。要回去找找。直接看源代码里面的IO定义可以知道连接。
2个IO模拟串口与UART连
4个IO串联100R电阻输出来模拟IIC或SPI用。其中模拟IIC的串了10K上拉电阻。
IO加100K电阻+LED做通讯指示用。
IDT90E36的精度和温飘都是不错的,回去找下之前的测试报告。

楼主:
之前测试的误差记录,电路温飘记录等

网友:
内存资源太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