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串锂电池充电充坏原因?

楼主(2018-08-17):
最近采购了一批3串30AH锂电池版本做了几十个产品,不到一个月就有8-9个产品电池坏了。于是拆了其中两个电池。截图如下:

测试电压(以B-为地):
第一个电池:VB1 = 4.23  VB2 = 4.27 VB+ = 8.53   可以推断 应该是第二串电芯损坏,电压只有0.04V
第二个电池:VB1 = 4.26  VB2 =8.49  VB+ = 8.05   可以推断 应该是第三串电芯损坏,电压只有0.01V

问题:
        1.通过上面电压分析,是不是说明电池在过冲时其中一串电芯损坏?(虽然充电器设置充电截止电压是12.6V)
        2.这个保护芯片是不是盗版的? 丝印:8254AA GVC100  (正版芯片应该是:S-8254AAGFT-TB-x ),是否是这个保护芯片有问题才导致电芯损坏?这种电芯还有没有救?

电池的水好深,望哪位大侠解救下

网友:
电压这么低了。不中用了。即使勉强能用,能有20%的容量就不错了。这个与循环次数以及时间有关系。

网友A:
1、监控锂电池充电板电压,看是否有过充问题
2、电芯质量问题

网友:
买个成品3串带均衡保护板

网友:
求推荐三串带均衡保护板

网友:
留爪,电池的东西是不怎么好搞

网友:
自从我的笔记本电池(2串的锂电池)因为其中2节电芯容量差异大而被TI的BQ系列管理芯片锁死,后面我的方法就是使用隔离电源单独对每一节电池充电(本身充电芯片就带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2个LED灯)+外部串联充电2个结合的方式做了一块小板。基本原理图:显示外部一起串联充电,当其中一节充满时,锂电池管理芯片会输出充满指示,然后切断外部串联充电的电路,改为隔离电源单独对每节电池充电。原理图:。这个板子的优势是简单和带平衡冲+保护芯片,靠TC4054B之类的充电管理芯片判断是否充满还是比较可靠的,缺点是充电电流不到0.5A,我现在已经用来接3串的锂电池。空板子还有10多块,需要自己加下稳压二极管,有人要的话PCB出运费送,上我淘宝连接去拍好了。

网友:
看看充电用的是充电器还是适配器?

网友B:
这就是块保护板。0V可能是过充过放胀气顶开保护阀了。只能说明这个保护板不合格。

网友:
没带均衡。容量有差别时,充电转到浮充时,容量少的先满,容量高的正常在小电流充,满的就会一直充到漏液,然后就挂了。

所以串联时,均衡很重要,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块保护板。0V可能是过充过放胀气顶开保护阀了。只能说明这个保护板不合格。 ...

不一定是保护板不合格,也有可能是电池质量差。我曾经遇到过一个0v的电池,拆下正极冒时镊子不慎碰了一下正极,结果尖直接化掉了。但是保险就是断了-估计是保险规格不够,正常负载就直接烧毁了。那节电池我记得用的是两金属片中间夹一条黑色的东西当保险。

网友:
你这个是不带平衡的充放电时会有一节电池被过放(当然这节电池品质差)。二节以上(含二节)一定要带有平衡否则有你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监控锂电池充电板电压,看是否有过充问题
2、电芯质量问题

同意二楼

楼主:
有用过 中颖 的 SH367系列电池保护芯片吗? 靠谱吗?

网友C:
是不是参数错了?单节过压也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参数错了?单节过压也会保护的。

你这个是正版芯片的丝印 我怀疑我那个保护板是盗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