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联通的光猫真的挫啊

楼主(2018-08-17):
联通的100M光纤,看了一下是国产No1的品牌(华为),

最近发现小孩在看爱奇艺TV半的时候,频繁缓冲,使用体验很不好,
甚至都打了爱奇艺的电话客服,只是发现Internet连接不太稳,

排查一圈后,发现我的AC88u和D-LINK都未见有异常,最后怀疑到那台联通华为的光猫了,

用上我的神奇FLUKE热像仪,一测温度,也不是很高啊,才47C,

找了个小风扇,吹了会儿,降到40C左右,终于好了。

参考一下,我的AC88u达到53.6C呢,依旧良好运行:

楼主:
其实想问的是:
听说用了光猫之后,
不能像之前随便换路由器一样想换就换了,是么?

PS,毕竟弱电箱的散热不会特别好,我想换个皮实的光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想问的是:
听说用了光猫之后,
不能像之前随便换路由器一样想换就换了,是么?

光猫可以设置成桥接模式啊,只当猫用,拨号由路由拨,后面爱怎么挂路由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我家移动100M的光纤,那个光猫有4口有线,WIFI,也是非常的不好用,WIFI经常挂掉。

网友:
我发现路由器、机顶盒等时不时关电重启一下,好像速度能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可以设置成桥接模式啊,只当猫用,拨号由路由拨,后面爱怎么挂路由都是可以的~~ ...

貌似好高深,
请帮忙分享一下如何具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移动100M的光纤,那个光猫有4口有线,WIFI,也是非常的不好用,WIFI经常挂掉。 ...

我怀疑光猫里面的光模块的高温性能不好,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光模块至少要能保证在高温70C的时候还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C:
对电工来说,给光猫加上风扇散热也不是很难的事。

网友D:
运营商的光猫都不咋地,只能将就着用

网友:
我现在是经常关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工来说,给光猫加上风扇散热也不是很难的事。

是啊,是不太难呢,
我只是嫌风扇的噪音,再静音的风扇也是会有嗡嗡的声音。

另外,我也只是吐槽一下国产No1的品质,汗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营商的光猫都不咋地,只能将就着用

是啊,命名能做好却不做好。

然后还给出一堆的理由:
成本不能太高,否则老百姓负担不起。
你说烂货就是烂货,还搞得自己提老百姓利益考虑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命名能做好却不做好。

然后还给出一堆的理由:

光猫都是运营商提供免费使用的,销户的时候还要还回去,运营商肯定希望光猫越便宜越好,国内基本都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都是运营商提供免费使用的,销户的时候还要还回去,运营商肯定希望光猫越便宜越好,国内基本都是华为 ...

用的最多的还真不是华为中兴,他们都去玩GPON去了,
到户的基本都是EPON,这些都是低端厂家在玩,

我在工厂看过他们竟然都开始用2层板了……

其实信号不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入户的光比较弱,收发包成功率低
哪种冷接端子损耗大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种光猫,感觉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猫都是运营商提供免费使用的,销户的时候还要还回去,运营商肯定希望光猫越便宜越好,国内基本都是华为 ...

如果运营商有其它的性能较好的光猫可供用户选就好了。

再者,除了华为中兴这样的系统厂商,有其它的人在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光猫里面的光模块的高温性能不好,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光模块至少要能保证在高温70C的时候还可以正 ...

从外壳上都47度了,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厚的空气吗?cpu早就破70度了!更不用说光模块了!

光模块在底部。你翻过来拍就能拍到。

还有,你那个53度的是它那个发热的地方离壳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运营商有其它的性能较好的光猫可供用户选就好了。

再者,除了华为中兴这样的系统厂商,有其它的人在 ...

都被垄断了,在上海我就看到这两家的光猫。想换都没办法换

网友:
天热了要重启,重启了才能正常的跑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外壳上都47度了,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厚的空气吗?cpu早就破70度了!更不用说光模块了!

光模块在底部。 ...

拍了一下光猫背面的,跟正面的温度差不太多,45.5C的样子:

楼主:
总觉得,
大夏天的,弱电箱附件的温度有32C度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一下光猫背面的,跟正面的温度差不太多,45.5C的样子:

那就是散热奇差了。只能尽量不超过40度壳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光猫可以设置成桥接模式啊,只当猫用,拨号由路由拨,后面爱怎么挂路由都是可以的~~ ...

他是想换猫吧!?

网友G:
X宝上买个电信用的最好的光猫换掉现在联通用的。实践证明可以完美使用。
不用再外接路由器,绿色环保,还可以得到四口千兆电口,双频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想换猫吧!?

一体式的设备,猫+路由+wifi,受限于成本,样样功能都有,一起工作,肯定做不好的~~

所以关了路由和wifi,只开启猫的功能,只要光纤速率匹配,后面加个彪悍路由,基本都是能胜任猫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X宝上买个电信用的最好的光猫换掉现在联通用的。实践证明可以完美使用。
不用再外接路由器,绿色环保,还可 ...

烦请分享一下链接哦,

楼主:
之前冤枉华为了,
仔细看了一下,光猫是ZTE的,型号为F607Za,
偶然留意到,居然最高温度只能支持到+45C!!!

网友H:
我的猫安安静静的工作快一年多了,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I:
广州电信配的是中兴F460,很稳啊。

网友:
TL-GP110 TL-EP110 可以改LOID SN等,千兆单口,支持TRUNK。有米的上MA5671 MA5675多口千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广州电信配的是中兴F460,很稳啊。

我当初也是特意淘的带千兆LAN的中兴F460(后期客户,默认搭配百兆LAN的光猫,上100M光纤,有点发挥不出全部性能。所以需要自己淘过),不过当时配100M光纤是足够的,后面如果升级到200/300M,不知道光猫那部分性能,能否跟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请分享一下链接哦,

当时我买的是
HS8145V

网友:
光猫不能随便换吧,联通不绑定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之前冤枉华为了,
仔细看了一下,光猫是ZTE的,型号为F607Za,
偶然留意到,居然最高温度只能支持到+45C! ...

我的光猫和你一样,是华为的,联通定制的,上面有华为标志,你的怎么又变中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猫安安静静的工作快一年多了,从来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猫?

网友K:
在温度最高的地方,挖个洞试试?

网友:
上个星期,我家的数字电视机顶盒,,,开机二小时,发热,然后就没信号了,死机...昨天换了一个新的...这种发热量大的,就应该搞个大外壳.像以前的VC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光猫和你一样,是华为的,联通定制的,上面有华为标志,你的怎么又变中兴的了? ...

也是呢,我一开始也觉得应该是华为的,忘记具体是在哪儿看的了,

这是我在光猫后面拍的照片,确实是Z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温度最高的地方,挖个洞试试?

我也想把它拆了,加装散热的,
可是网上找了半天,没找着拆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光猫和你一样,是华为的,联通定制的,上面有华为标志,你的怎么又变中兴的了? ...

帮忙看看你的光猫的背面有啥标识

网友:
打电话让联通换个最新的

网友:
感觉宽带除了电信都不行,用过一次移动,惨痛教训

网友L:
我家 里 联通的光猫 工作很稳定的,就是猫的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也是特意淘的带千兆LAN的中兴F460(后期客户,默认搭配百兆LAN的光猫,上100M光纤,有点发挥不出全 ...

但是后来免费升级200M时还是给我换了个光猫,说原来的不支持200M。
新光猫配置大幅缩水,只有2个LAN口1个电话口,F460是4 LAN 2电话的,不过可能配置减了的关系,发热量也大幅下降。
还好新猫依然是那个超管密码没变,自己进去将iTV端口改成了WIFI模式,因为电视那边没有拉网线,送的IPTV没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但是后来免费升级200M时还是给我换了个光猫,说原来的不支持200M。
新光猫配置大幅缩水,只有2个LAN口1个 ...

古大师,那个IPTV可以开启无线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家 里 联通的光猫 工作很稳定的,就是猫的功能。

其实只要猫的功能就可以了,
路由啊啥的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由其它设备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古大师,那个IPTV可以开启无线模式吗?

可以的,将光猫自带的WIFI设置成IPTV专用热点,IPTV那个WAN链路从桥接模式改成路由模式,用IPTV的PPPoE账号拨号,然后开DHCP,将WIFI关联到IPTV的VLAN上就行了。
机顶盒连这个热点就和网线接iTV口一样。

网友:
47算啥,我的路由器处理器78度,干了3年没休息过。

网友:
楼主自己来一个高级的gpon光猫,然后让维护网络的售后来注册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