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SMT打样:2片及5片不支持扩展库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8-08-17):
很多客户对于嘉立创SMT打样,现在扩展库不支持2片及5片,极大的不理解,也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在此给于大家提出后续的改进方案:
一:嘉立创的扩展库也是相当于传统的换料一样,流程是:下单给立创商城-------立创商城发料------嘉立创收料上飞达-------上机贴片,
二:为什么现在不支持2片及5片SMT打样:因为数量太少,我们全是用机器上机贴片,2片及5片数量极容易造成不够数,是一件难的事情,而不像基础库,你要一个也行!
三:解决方案,对于2片及5片贴片的扩展库,下单是对于扩展库的用料会增加3个料,也就是说贴2片3个料的的会取5个料,对于5片的会取8个料   客户对于扩展库的增加3个料的成本,为了不增加生产线的额外运作及上料的不确定性,多的料不给于返还,对此要重点说明,不要到时候有部分客户给于不理解,而认为我们是在占便宜行为!

网友A:
我想知道还是只能单面贴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还是只能单面贴片吗?

兄弟,楼不要这么快就歪了!
双面对于打样第四期是解决不了,后面会上第五期,针对小批量,支持双面,没有那么快,第四期以第五期会并存,第四期解决样板,第五期解决小批量!

网友:
3片5片的自己手焊搞定

网友:
不知到基础库 能本能扩展一些

网友:
居然没看懂。。。捂脸。。。

网友:
贴2-3片回来自己手工搞定

网友B:
意思是说贴的少的,芯片要浪费3个,多给3个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贴的少的,芯片要浪费3个,多给3个的钱?

是的,现在2片,5片不支持扩展库贴片,后续将支持2片,5片贴片扩展库!

网友:
提前申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贴的少的,芯片要浪费3个,多给3个的钱?

不想多给3个芯片,给个一百两百选料服务费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楼不要这么快就歪了!
双面对于打样第四期是解决不了,后面会上第五期,针对小批量,支持双面,没 ...

我也推一把,同问,什么时候支持2面贴,我觉得2面贴比增加种类更重要,毕竟数量多的,是贴片电阻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推一把,同问,什么时候支持2面贴,我觉得2面贴比增加种类更重要,毕竟数量多的,是贴片电阻和电容 ...

统一回复:目前第四期是无法实现2面贴!

网友:
还要考虑倍数,有些物料最少100个,5个,10个,而且只能是X的倍数

网友:
这么多限制都不想了解了!感觉鸡肋啊!

网友D:
一直认为样品应该从难度大的为先,0201,BGA等,贴不全,还耍手工焊,要加钱,还不如弄钢网,手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认为样品应该从难度大的为先,0201,BGA等,贴不全,还耍手工焊,要加钱,还不如弄钢网,手工贴 ...

0201的实在太少,嘉立创的板子基本上没有,
BGA实施难度太大,后续一定会实施,先积累相关经验
我们只帮你焊掉80%,尽可能向90%,        95%努力,这是“嘉立创SMT打样特色“

网友E:
0201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25735   最近销售  15多盘 * 10000
0402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25744   最近销售  110多盘 * 10000
0603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25804   最近销售  644多盘 * 5000
0805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17414   最近销售  371多盘 * 5000
1206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17902   最近销售  44多盘 * 5000
1210  10KΩ(103) ±5%  编带    贴片电阻 C25672 最近销售:15 多盘 * 5000

很想支持0201  可惜现有的SMT打样工艺根本满足不了 高密度的要求.

网友:
没看懂,意思是扩展库中用两个芯片要出五个的钱?我怎么选择扩展库

网友:
贴片机,换料对位时,会产生损耗,2-3PCS,正常现像,可以理解!

下单3-5PCS样板时,提示即可,接受就下。

网友:
建议现在基础库及扩展库里的元件后期不要在调整的时候删除,否则我们好不容易尽量选用库里的元件设计了板子后期又贴不了了就麻烦了

网友F:
白话: 上料需要浪费编带前面的3个物料,这些浪费的物料费用客户埋单,而且芯片不会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话: 上料需要浪费编带前面的3个物料,这些浪费的物料费用客户埋单,而且芯片不会给你。。 ...

在做软件优化,根据不同的封装,而决定多几个料,反而一般的大IC,有可能不用多料就可以,或只要多一个料也行,反而是小二极管及三极管要多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01  10KΩ(1002) ±1% 编带    贴片电阻  C25735   最近销售  15多盘 * 10000
0402  10KΩ(1002) ±1% 编 ...

目前钢网工艺完全无法满足 ,0201 的焊盘 贵公司的钢网印不出来焊盘的锡膏,机器是没问题。

网友:
我能理解10片才可以用扩展库,但是能否在选打样片数的时候提示一下,另外5片不能做24h加急是不是也可以在选择片数的时候提示?

网友:
希望每次修改规则后都能及时更新到一个地方。
像我这种隔两三个月用一次的,平时也就不怎么留意这些

网友:
贴片的芯片价格和商城的价格一样?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显示不一样

网友G(2018-09-21):
引用 楼主:
在做软件优化,根据不同的封装,而决定多几个料,反而一般的大IC,有可能不用多料就可以,或只要多一个料 ...

也能接受,现在按这个规则实行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也能接受,现在按这个规则实行了吗?

过完中秋,  就可以选贴2片啦.

网友:
这个确实不容易接收,直接收选料费合适点。现在也收了,增加的就点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完中秋,  就可以选贴2片啦.

辛苦辛苦

再就是选择贴片元件那里怎么不直接显示价格了?还得点一下“显示价格”才行
这不是给用户制造不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