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富水泵的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8-08-17):
手头上有个格兰富水泵不转了 ,打开看,里面有三块小圆板:电源板、控制板、传感器板。
目前判断出电源板坏了,看电源板上东西很少,小功率反激电源,VIPer22A芯片+光耦+变压器。
进一步判断是变压器短路了,但这个变压器型号在马云家找不到。因此来求助。

电源板正面,VIPer22A芯片+光耦

电源板背面,黑色为变压器,判断是它短路了。

网友A:
这个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可以自己绕制一个变压器。
如果楼主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个电源寄给我。我可以试着修一下,但是不敢保证100%能搞定,我有70%的把握可以修好。

网友B:
变压器的损坏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C:
这个不像是变压器,你拍个全部的图片给你判断一下

网友:
这种小水泵都是非隔离的,一般不会用到高频变压器

网友:
看起来像共模电感

网友D:
话说,换个好电源不行么? 如果里面放不进去就外置。修东西,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开焊,或者是电源坏。大不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换个好电源不行么? 如果里面放不进去就外置。修东西,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开焊,或者是电源坏。大不了 ...

关键就是要能放进去,我也喜欢是电源坏,这是工地上用的,还是得封好。实在不行时,采取你说的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损坏可能性很小吧

感觉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变压器容易因温度高而烧

网友:
变压器坏的机率要比VIPer22A芯片低,你换VIPer22A芯片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像是变压器,你拍个全部的图片给你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可以自己绕制一个变压器。
如果楼主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个电源寄给我。我可以试 ...

好啊,站内信给你联系方式。

网友:
集成块损坏的概率大一点吧。先换个滤波电容,再换集成块,然后试一下,开关变压器坏的概率小。

网友:
这个不复杂,变压器一般耐造,换个ic试试

网友:
一般是电感

网友:
这个电源小巧,估计贴片电源芯片还买不到,变压器一般不会短路的

网友:
看上去开关管没炸,说明光耦问题不大。

楼主:
最终确定变压器坏了,我将坏板寄给最佳答案的坛友,他神通广大,手绕一个变压器修复。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