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路电源实现无缝切换?

楼主(2018-08-17):
有AB两路电源,平时用的是A路电源,不用B路。当A路没有电的时候,需要立即切换到B路去。因为B路电压要比A路高,所以不能用两个二极管这种切换方式(否则会一直用B路)。图片是用继电器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设想。其实是实现不了无缝切换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提仪。(条件,VCCA或B大约在12V左右。工作电流大约1A)

网友:
A路串二极管,在二极管前检测当电压跌落到某数值就切换到B路,二极管后加电容使之们保持几ms时间的电压。

网友A:
电路的参数没标,这个要根据实际的工作情况选择器件和参数
VCC是电路对外供电的地方
当VCCA有电,VCCB无电的情况下VCCA会给VCCB供电,如果需要避免就在PMOS右边增加一个PMOS,体二极管方向相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参数没标,这个要根据实际的工作情况选择器件和参数
VCC是电路对外供电的地方
当VCCA有电,VCCB无电 ...

好的,谢谢。照你这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B:
LM5050,LTC4359专给你干这个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5050,LTC4359专给你干这个事的。

下个资料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个资料看一下。谢谢

LM5050
A路的允许信号接地,一直允许。
B路的允许信号接到A路上,A路有电,B路就不工作。